新手请教“好盈 飞腾系列 -40A 无刷电调问题

楼主(2010-08-25):
买了个好盈40A电调,接上电源,电机。打开遥控器,加油电机转没什么问题,关上遥控器电源电机又开始转?刚开始接上电源时没打开遥控器电机不转,打开遥控器在关上电机就转,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
遥控器没设置好

如题
另外,应该先开控再接电调的电源

网友:
你关控了,相当于失控了,电机转与不转都是正常现在,除非你设置了失控保护。

网友:
先开控再上电  先断电再关控  血的教训

网友:
先把控的油门推到顶(开着控)。然后接通电调电源,等2秒响了几声,然后马上把控的油门拉到最低,电调响几声,响完后你应该就可以启动了

楼主:
按照你的方法做,起动没问题,在不关发射机电源的情况下断开接收机电源然后再接上电源,一切正常。发出滴,滴,滴三声短声,一声长声。这种状态和我买的另一架成品机是一样的。可是再没有断开接收机电源的情况下关上发射机电源电机还转????????????。

网友:
那应该是你的接收机对频的时候没有把控的油门放在最低,也就是说失控保护设置的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你的提示,换了个频道从新对频。还是不行。是不是我的方法不对?请明示!谢谢!

网友:
7F已经说得很详细了

失控保护没有设置好,关控对于接收来讲,等于失控,自己好好研究下控的说明书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方法做,起动没问题,在不关发射机电源的情况下断开接收机电源然后再接上电源,一切正常。发出滴,滴,滴三声短声,一声长声。这种状态和我买的另一架成品机是一样的。可是再没有断开接收机电源的情况下关上 ...

这说明电调没有问题,是发射机关机,接收机自己有信号输出给电调,电机当然转了。要在发射机上设置失控保护,好好看说明书吧。
另外强调一点:要先开发射机,再开接收机,先关接收机,再关发射机,这是安全常识。

网友:
我也决的是失控保护每设置好,LZ是什么控呀

楼主:
用的是天地飞9遥控器。说明书看了n遍,不明白!在失控设置的位置从进入菜单油门设置为 -25%不行,后又改为0.0%也不行。还请高手指教,T9控的“设置失控保护”是如何设置?我还有一架成品450直升机,用的同一个控,那个jj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