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风情况下飞450的技法

楼主(2010-08-25):
悬停如果是小风或者是无风,没什么大问题,但是每次去广场,因为在湖边,风有点大,有时候油门一到中飞机就飞到3,4楼那么高,有没有什么办法保持飞机在2米左右,我也用了负2度螺距,但是飞机老是突然就飞很高,对初学者来说心里压力也很大呀,唯一的是,有风的时候飞起来很刺激,昨天飞了3块点,第3块的时候,飞机突遇强气流,机头压不住,我昏,飞机被吹到我的身体后面4楼左右的高度,瞬间变成对头,我的天啦,还没联系过对头呢,一激动,急拉油门,飞机坠毁。
不过也值了,前两块电池都是有惊无险,飞机在风中那个飘呀 飘,好灵动。

网友:
3d  模式下就很稳定了, 我的450pro在 5级风下飞过, 也不见得有多飘.

网友:
把2点螺距调成5度、3点调成6度、4点调成7.5度,应该会上下飞的平和些吧!试试

网友:
风大时候提高转数能使机子平稳一些,再加大点副螺距
其实大风情况下飞450的秘籍就是去睡觉,做梦飞

网友:
切3D,这是相对与航线的,新手练对尾还是算了。找没风的地方吧

网友:
风大楼主可以用高空模式进行飞行!!!

网友:
风大,只会对尾的新手,还是收机回家玩模拟算了。
起码三面过了,风大时候才可以练练手。

楼主:
学习了,关键是找不到好场地哦,没风的地方人多,怕伤着人。

网友:
借风起飞!

借风起飞!

网友:
那才是真正纯练技术!!

网友:
风大航线飞的爽啊,回来半分钟,过去就三秒钟

网友:
只要动力好,8级风一样玩3d

网友:
油门控制还不过,在模拟器里专门练习油门控制。

网友:
反应一定要快,螺距上下给,不断调就好~
和你练习高空悬停差不多,要靠螺距不断调整来稳住飞机的高度~

网友:
技法,设备什么的都不重要,,,最关键的是要。。。。。。。。。。。。。。信春哥!!!!

哪怕炸了也原地复 活,吹跑了能吹回来!!!

网友:
高于4级飞不了了

网友A:
技术到家,什么风下都能飞!

网友B:
我也只会对尾悬停(本人笨,入模3年多,飞得时候少,修和调的时候多),三级以上风就不飞了,收机歇凉去!

网友C:
今天按照各位老鸟的指导,降低螺距,提高油门,就是变相的增大转速,依然是大风,相对于昨天小了一点,很好,4块电池飞完,有惊无险,比较稳定。
天气凉快了,风也大了,祝各位新手飞行愉快

网友D:
动力很重要,另外反应也很重要,总的来说油门控制好飞起来很爽。

网友E:
多练习就是技法 悬停对于新手有多难大家都是经历过的

网友F:
虽然飞3D但风大也不飞,飞也飞不舒服,我喜欢控制的感觉,而不是乱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