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打升降舵JJ抖!什么原因?

楼主(2010-08-25):
如题,现在打升降舵JJ抖,呈点头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换了飞跃的金属尾管座,感觉比原来的重一些,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呢,我的JJ是YT的SPORT,锁尾
舵机
是8910A+

网友A:
转速调高一点,再看看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我估计也是,我的油门曲线很低,相当于低转速高螺距了,今天回去再试试

网友B:
你可以检查下旋翼头中联和副翼框之间固定的螺丝有没有松,特别是里面的那两颗螺丝,有可能就松了。

网友C:
螺距大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