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号手1:35电动坦克齿轮箱问题

楼主(2010-08-25):
各位大虾有谁知道小号手1:35电动坦克双电机齿轮箱2齿轮组能否独立运转的?也就是2边输出轴可以同时运转但方向相反,一个正转一个倒转
谢谢各位,有哪位知道的告诉声,留个言吧!

网友:
它的输出轴是断开的(早期也不断开的,如“85阅兵坦克”)。可以独立运转的
这个齿轮组最大问题是:输入级齿轮是小变大,输出级齿轮大变小。通过齿轮变速增加扭距的意义没有了。
我做法是:找一个四驱车的大齿轮替换输出级齿轮(四驱车的大齿轮抗孔,齿轮箱用锯条开一条跟四驱车的大齿轮厚度一样的缝)。

楼主:
谢谢楼上大虾!!!
有哪位大虾还有见解的可以留言,欢迎!!!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虾有谁知道小号手1:35电动坦克双电机齿轮箱2齿轮组能否独立运转的?也就是2边输出轴可以同时运转但方向相反,一个正转一个倒转
谢谢各位,有哪位知道的告诉声,留个言吧!

呵呵老兄,这个齿轮箱是我锯开的,所以它可以2边驱动轮轴相以转,不过最终我放弃了。要效果理想还是需要自己组齿轮。有什么问题需要了解还可以加入276698745找王恒他可是高手呵呵。

网友:
80361560这个才是群号发错了呵呵

网友:
觉得奇怪,如果输出轴是一体的,那要怎么转向?只能前进后退?当初小号手的这个电动坦克应该设计是只能前进后退,只是能动而已,不是遥控的就没有考虑转向和原地回旋,所以输出轴是一体的。
最后一级齿轮变小,是空间问题,输出轴非常靠近底盘底部和后部,只能这样,前面已经变速很多了,扭矩已经增加,最后一级损失一些扭矩影响不大,看看田的波箱很多也是这样,无法避免。就是小号手这个波箱的材质,精密度都不好而已。
啰嗦几句,呵呵。
其实2356001和王兄都是静改动的高手,他们的经验最丰富。

楼主:
谢谢各位,今后得多向你们请教!

网友(2010-10-06):
这个简单,调整电机的正负极就可以做到。

网友:
对了,主轴必须从中间断开 分成两个独立的 就可以了 这样生差速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有哪几款坦克输出是断开的  现在大多数都是单个电机的

楼主:
貌似输出轴都是一体的,要自己用锯子锯开的。
小号手的中 国98式主战坦克是双电机的。

网友:
买2个坦克,2个拼一个.我就是这么做的,前提条件是另一个做成纯静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