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套fpv设备,想省钱,用的是USB视频采集卡...

楼主(2010-08-25):
买了套FPV设备,想省钱,用的是USB视频采集卡,如图。在家试验了一下,发现配套的软件运行时,图像窗口太小,看不清楚。不知有没有模友也用的类似设备,怎样解决的?谢谢。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个设备。你有什么问题就问我吧。。。可以加我的QQ26476016,一般晚上都在

网友A:
电脑的死机让人担心:0.01%的死机几率=100%的炸鸡

网友:
效果不好,不用!!!!

网友B:
我就用的这个  搭配韩国的KMPlayer 播放器 可以全屏 很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用的这个  搭配韩国的KMPlayer 播放器 可以全屏 很清晰!!!

kmplayer 要怎么设置?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先装USB 驱动!  打来播放器 播放器上点右键-打开-设置WDM/BDA....       设置      能看到你的USB设备  显示为Syntek STK1150 选择 类型 复合信号 模式 电视 然后确定   还不懂就QQ  529097620

网友:
在我的电脑  Syntek STK1150 上点右键 属性 选PAL、BDGHI  组合确定 就OK了   每次打开软件都要设置  不过没有声音 不能录制

楼主:
明白了,回家试试,谢谢ls所有模友

网友:
这款USB采集卡的图像超级差,而且存储的时候占用的空间极高。不过便宜,一个几十块钱。呵呵,如果资金紧张一点,是可以用的。

网友:
我也是这个采集卡,效果确实差! 用什么软件可以清晰的录呢?

网友:
我买了后一直没搞懂咋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的死机让人担心:0.01%的死机几率=100%的炸鸡

我看一台正常的电脑死机的概率要低于飞机故障率。
前提是正常。

网友:
显示窗口右下角点击可以全屏啊!不过我的图像会出现横纹!大家的是这样吗?

网友:
我也在用这种采集卡,用480线的CCD采集出来的图像确实不咋地,想研究一下原理,用到Window CE下,SC8113和SAA7113H视频编码芯片不知是否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