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 舵机孔位问题

楼主(2010-08-25):
安装PRO的时候,发现另外2个
舵机
孔位都是吻合的。我用的65MG,但是另外一个,靠近
陀螺仪
位置的那个舵机孔位只能装一个,下面那个孔位就和65MG的错开了,基本没有办法固定。
大伙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A:
你是ALING的飞机吗

楼主:
是啊。。。亚托的飞机
莫非只有我的有问题

网友:
只能用YT的舵机!~~

网友B:
我用了batan 2122舵机,只是摇臂需要修,其他没有问题...

网友C:
可以把舵机的孔往边上锉长一点,就可以了。我用的DS530也是这个问题,后来就锉一下就可以,螺丝一样可以上的很紧

网友D:
把那个孔全开,后面舵机不用YY的是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E:
YT的飞机排斥其它厂家电子设备很叫人恶心 401掉价的很大一个因素

网友:
用磨具修一下
用磨具修一下

楼主:
搞定了,呵呵:) 只差一点点,螺丝还是可以上进去了

网友F:
亚拓这么搞确实有点那个,呵呵。

网友G:
我用了yt的舵机还是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