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废物元件实现Mach3Mill控制变频器无级调速(20楼已加电路图)

楼主(2010-08-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能公布下热线电路吗?

网友:
顶一下,看电路图!

网友:
電容加電阻?甚麼數值?

网友:
高手~求详细!

网友:
一个光电耦合器+1K电阻实现变频器无级调速
再给个图行吗?很多都看不懂啊

网友A:
是这样吗?

网友:
有才,有才,太有才了,这是LZ平时的功力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网友:
光耦隔离,这个安全,防止出现问题。
光耦的选择也有些说道吧,楼主讲的详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吗?

1k的下面 接变频模拟控制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吗?

看楼主的感觉是3根线接变频器

网友:
哦,有这样简单的方法,收藏了

网友:
弄個詳細教程,俺給你加精

网友:
谢谢LZ,又学到一招

网友:
如此简单?LZ再详细说说

网友B:
pwm在电脑并口的哪个脚输出啊?

网友:
太有用了

网友:
请教,电脑上怎么设置呀

网友C(2010-11-08):
请教楼主

请教楼主,什么样的变频有这个FV接头,或请推荐一个变频的型号,我的电机是250W的三项异步

网友:
PWM信号不需要积分成直流电压,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什么样的变频有这个FV接头,或请推荐一个变频的型号,我的电机是250W的三项异步

看一下变频器的说明书,一般的变频器都有两个外接调速端,一个用电压控制转速,一个用电流控制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在电脑并口的哪个脚输出啊?

在MACH3里指定哪个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变频器的说明书,一般的变频器都有两个外接调速端,一个用电压控制转速,一个用电流控制转速

确实在变频说明书里看到有电压控制,和电流控制,请问应该哪个接哪个呢?接口板的老板说就在接口板上的驱动板插口上接就行,实在是没搞明白

网友:
 学习中,楼主实验下看看~!

网友(2010-12-09):
记号一下

网友:
看看这个电路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