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YK-303B2直流稳压电源怎么用

楼主(2010-08-25):
这种稳压电源是不是可以接两组,按V1 ,A1 是每一组,V2,A2是另一组。调压,调流是不是可以随变调的,这种电源跟修手机的电源是一样的吗?主要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
是两组可分别用的。

与修理手机的电源差不多,但修理手机的通常一组电源就够了!

网友:
这个修手机有点。。。。。

网友:
一般的双路稳压电源,先测一下稳压稳流的精度,熟悉一下该机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