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到手,有点设置问题

楼主(2010-08-25):
飞越450,SYSTEM LIST 中的SWASH TYPE,应该是十字盘模式吧,是不是应该选成3 SERVOS 120,原有的设置是1 SERVO,还有2 SERVOS 180,3 SERVOS 90等可设定,不太确定

DSX7感觉设置起来挺直观的,而且配合说明书SYSTEM LIST 和FUNCTION LIST里的功能都很快明白作用,英文不好的魔友也不用犯憷,其实介绍菜单部分的英文很简单的,不知道的单词查一查就可以了,没有复杂的句子,比高中英语程度还低。菜单选项虽然复杂,但是功能很好,设置也比我的TDF 6C简单强大。控整体手感很好,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以后有钱了再入个FUTABA的控比较下两种产品

网友:
你拿DSX7和贴地飞比当然绝对的DSX7强大了。。。一个很直观,一个你调了数据可能转身就忘记了~

楼主:
TDF 其他都还好,就那么几个开关,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但是那个螺距调整6C简直让我抓狂了,太操蛋了,所以才又入手个DSX7,SWASH TYPE是不是应该设成3 SERVOS 120,核心问题要回答啊

网友:
是,应该选成3 SERVOS 120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5411这个教程很不错去看看吧

楼主:
。。。。RD721这接收线非常不好插啊。。。太窄了,我这是山寨版的么

网友:
这是这样不好插,换你的舵机插头,例如JR插头

包你好用

网友:
要设置成3 SERVOS 120

网友:
不好插进去用刀子高定他!我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第一次插的时候都是很难进去,试各种位置各种角度都进不去,力气大点还怕给撑坏了,其实只要狠下心一使劲就进去了,刚插进去的时候很紧,很难拔出来,但是只要多插拔几次,就越来越顺滑了,太怜香惜玉还是行不通的-__-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插的时候都是很难进去,试各种位置各种角度都进不去,力气大点还怕给撑坏了,其实只要狠下心一使劲就进去了,刚插进去的时候很紧,很难拔出来,但是只要多插拔几次,就越来越顺滑了,太怜香惜玉还是行不通的-_ ...

处女

网友:
我用刀消了一下

网友:
应该选成3 SERVOS 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