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汗 模拟器搞死我了。。。2601可不可以模拟啊

楼主(2010-08-25):
我的控是华科尔2601。。。。
一直搞不懂
模拟器
的原理。。。控背后有个老实鼠标的接口。。看了很多帖子说要解密狗,就网上买了一个。。。然后玩aerofly完全不能控制飞机。。。。又看了很多帖子,好像说什么ppm什么的只要用音频线直接连电脑 话筒口。。。
还有什么凤凰 g4狗什么的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牌子的解密狗不能用在所有游戏上。。。
一共有哪些模拟器 凤凰 g5 fmc ?????
搞死了。。。怎么这么麻烦。。。现在胸闷。。
希望有人能帮帮

网友A:
额 你买的控应该自带一根线 那个线连电脑上 一般都用G4 G4真实 解密狗……好像不需要啊

网友B:
是够晕的

网友C:
理论上一种狗对应一种模拟器互相不能通用,不过也有全能的统统支持的比如飞鹰全能6代模拟器,
另外就算带狗的模拟器也有有些是真正硬件解密的可以在线升级,激活使用全部功能,也有些只是破解版本只能使用软件部分功能或者不能升级或者激活,否则就失效的

网友D:
据我所知,只有凤凰和XTR是需要硬件狗的吧。其他都是有破解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硬件狗??? 就是usb转接?????是不是别的只要音频线直接连到电脑的mic输入口 然后用什么ppjoy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