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舵有什么用呢

楼主(2010-08-25):
我是新手  我感觉转向用副翼比方向舵好啊  方向舵期什么作用呢

网友:
可以修正转向偏航

网友:
吊机和侧飞很有用,做动作(尤其是横滚)修正时也会用,地面滑行可以用来转向
航线转弯确实不如副翼好使

网友:
等练到吊机的时候,你会发觉,方向舵的作用大着呢!

网友:
答楼主!是无用

网友A:
飞过三通道就知道方向舵是干什么用滴~

网友:
主要是做特技时和降落时方向细微调整用的,一般用不着。打上去没感觉

网友:
转向时可以辅助控制高度

网友:
存在既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过三通道就知道方向舵是干什么用滴~

网友:
3D时候用的上,其他的时候很少。

网友:
我感觉还是很有用的,不论是像真机还是3D机。3D机就不用说了,很多动作要靠它来完成。对于像真机,我觉得作用也不容小视,比如,1起飞时可以修正反扭力造成的偏转。2降落到时候微调对准跑道,特别是接地前一点点,打副翼会擦挂机翼,这时修正方向作用就大了。3降落的时候侧风,修一点方向来对跑道降落,也是比较有用的。
4在副翼出问题(舵机、接收机都有可能)的时候,可以靠它慢慢转弯降落,减少损失。

网友:
我目前只有在降落的时候 用上几次

网友:
方向舵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螺旋改出的时候需要用尾舵。

网友:
自从飞金属涵道以后就习惯把 方向舵直接焊死了 ...高速飞行的时候 方向舵的虚位影响很大.不如直接焊死 稳当...

网友:
当你需要的时候,方向舵有用,当你不需要的时候,方向舵无用~~

网友:
估计最先开始感觉有用的时候,就是滑跑起飞和降落了,然后吊机就会觉得他非常有用

网友B:
空中副翼坏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C:
主要是用来纠正偏航

网友D:
飞3A的时候每时每刻都在动方向舵,否则飞机不可能连翻3个直径80米的筋斗
涵道机无所谓,和dao dan差不多

网友E:
在特技飞行中作用很大,不能没有

网友F:
水平轉向打方向舵不會掉高度,打副翼轉向要補升降舵......個人感覺.....

网友G:
我美国手,入魔的前两个月没有用过方向舵,练习吊机和其他动作时才发现它的用途

网友H:
难道反向舵要在动的时候才有用吗,我觉得反向舵在不动时的作用不亚于动后!!

网友I(2011-01-06):
楼上说的叫做垂直安定面,不叫方向舵。我原先飞的第一架飞机有方向舵但是是没有副翼的,第二架飞机是有副翼但没有方向舵的,因为我只有一台两通道的遥控器。升降舵不能不要,只能副翼和方向舵二选一了,相比之下副翼比方向舵好玩,我的发动机油门也不可控,啥时候烧干了啥时候下来,相当于可控自由飞。

网友J:
嘿嘿 非3D的话 降落的时候用来对准跑道 比较好用~ 还有就是侧飞的时候 必须要用

网友K:
总之 我认为吧!方向舵的作用:改变航向(这是废话),。。。就谈转弯吧! 用副翼 升降舵 半径是小,但是看着难受,飞行不顺畅!有些死板! 用 方向舵转弯,打平副翼 更死板!像是在空中跑车! 两者结合一下就不错,有角度的“漂移”过来。。
再谈降落,一定要学会 并适应 用方向舵对准跑道!很安全,重要!自己体会!
特技动作 更需要方向舵 侧飞 横滚 吊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