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鉴定一下,hitec的A9是否兼容飞梦等为FU出的模块

楼主(2010-08-25):
请高手鉴定一下,hitec的A9是否兼容飞梦等为FU出的模块
A9的接收太贵,不是一般的贵,和FU、JR差不多价。
飞梦等要是能用,就准备上了。
大家看下照片,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上图是原装的2.4G 高频头

网友:
只要你不在乎天线朝下,就可以和FU的兼容!这是H最搞怪的地方!

楼主:
意思是说,反着装
就没问题?   针脚定义,卡扣,都适合?

网友:
天线朝下,对**不好吧,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说,反着装
就没问题?   针脚定义,卡扣,都适合?

的确是这样。国产的兼容高频头都是按照FU、JR等设计的。H家的本身就兼容F和J(一个是向上、一个是向下扫描,H的菜单里可以设定),但是偏偏针脚在下面,装上兼容的模块后,天线就只能朝下。卡口要看看,有些设计成横的可能不好用,要买竖着的卡口

楼主:
OK,谢谢楼上的
天线朝下到没关系
我把天线拆了,再装就行了

网友:
新手问问,这样就可以用F记的接收器吧

网友:
不行。futaba的信号定义针跟A9的位置不一样。但futaba能用hitec的2。4G高频头

网友:
韩国人就是低级下流,为了显示与众不同

网友:
等的测试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