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机该怎么装啊?图

楼主(2010-08-25):
今天因为电机问题炸鸡两次了,都是一起飞就侧翻,来不及 修正!!

网友:
右拉怎么这么大啊

网友:
右拉太大了吧,还有微调一下副翼?

网友:
歪的很厉害,我都看出来了:loveliness:

网友:
多大电机啊,猛老板子受不了

网友:
右拉3度 就够了 基本上 能看出来向右偏 就行了

网友:
右拉太大了

网友:
为什么要又拉一点?

网友:
抵消桨的反扭

网友:
兄弟的电机 肯定有上拉脚了  上拉改下拉 就好了   我也有过相同经历   一起飞 就偏了  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