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哪能买到 9g舵机的安装支架?最好不是三合板的

楼主(2010-08-25):
原来的浸水开胶了, 金属的更好

网友A:
舵机支架重来都自己做~~~~~~~~~~~

楼主:
多谢, 一般都啥材料的

网友A:
去窗户店买几块钱的方铝管~~切开能做很多了~~~~

网友B:
去找老虎。。。

网友C:
给你支个招。。简单便宜好用方便。。
3M双面胶。红皮的那种。搞车装饰的那种。先把船内壳拿酒精擦亮。再横竖贴上双面胶。#字型贴。横竖一共2层。
稳当的很。 撕掉也方便。不留痕迹。。如果怕不牢固。周围点几滴502就OK了。

网友D:
试试用ABS版来做 应该可以的

网友E:
用角铝 很好。且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