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鸟2216 1250KV电机和2208KV1250的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0-08-25):
前面的号码什么意思啊

网友A:
都是百元之内的电机,没有百元之外的区别

网友B:
好像没见过2216,只见过2215或2217还有2212,22好像是代表直径吧,16是长度?

网友C:
22代表直径为22mm;16代表长度为16mm

网友D:
2216功率比2208大。

网友E:
6楼說對

网友F:
一般外转子无刷来说,
22代表定子铁心的直径、08、12、15等代表铁心的轴向长度。以楼主所举例子来说,2216(假设有这个规格)的铁心相当于把两个2208铁心叠合起来,所以若同样是1250KV值的话(KV相同意味着相同电源电压下转速相同),理论上2216的扭矩会达到2208的二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