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翼不平衡怎么办

楼主(2010-08-25):
450JJ,平衡翼装好了,根据说明书要求把两边尺寸调整到完全一样,装好平衡翼和重锤后,平衡翼会倒向一边,怀疑是塑料的平衡翼片重量有偏差,这个怎么解决?难道和大桨一样贴胶带?还是调节两边平衡杆尺寸调到两边平衡位置?

网友A:
调到平衡就可以了

网友B:
这样就可以了,放心飞,没有绝对的平衡的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们指点

网友C:
我的做法:
1.先调节平衡杆的尺寸两边要一致,然后重锤和,副翼也放到尺寸一样的位置. 要用尺子量好.
2.不装大桨,手拿机子开转逐渐加速,如果感觉振动很大,那就仔细调节其中一边的副翼位置,反复试几次直到震动最小为止.

网友D:
啊,原来装平衡翼还有这么多门道,学习了!!

网友:
慢慢体会

网友:
这年头,干啥都不容易。灌水也要专业点吧。除了几个表情,

网友E:
哎...质量啊

网友F:
无所谓了,我的平衡翼炸弯后搞直又拿来用,也没见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