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失控

楼主(2010-08-25):
我的dsx7带接收rd721接上
舵机
就舵机开始抖
电机
正常。。还有接收机上的灯和小卫星的灯不停的闪。我从新对过频也是一样的效果。。还有油门一外的通道有动作抖舵的频率就快了。。那个两个灯闪的频率也快了。。是什么回事?我百思不得其解。。求高手指点。。我先谢谢了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关控只是把接收上电源断开再插上?我以前发现灯使这个问题

楼主:
我都重新频对过了..哦..不接躲机就没事..一接上就开始闪

楼主:
我都重新对过频了.....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太差了..纠正也罢了混分也罢了..

网友A:
你遥控器怎么设置的,有没有把十字盘混控摄制成120度,3舵机

网友B:
又有失控!dsx7的失控记录越来越多了

网友A:
你可以改遥控设置设一下我之前也是这样

网友C:
会不会是电调干扰?

网友D:
考虑舵机问题

楼主:
120度这个我也看过了..就是油门曲线个螺距曲线没设置了...我估计也是舵机..我还有几个9g舵准备拿它试验呢

楼主:
用别的舵机试验过了还是那个现象...这个电调设置错了会出现这种情况不

网友A:
有可能,一般是设置不对这个灯就闪

网友E:
灯闪是在开控情况下,接收器曾经断电的意思,你的问题估计是舵机的问题或者电调供电问题导致的,查查看

网友F:
6 8楼两位 不知道还有谁失控了?你们失控了?况且LZ这个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 不要乱下结论好不好?说话要负责任 不要乱误导人
建议LZ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G:
测试电调的输出对不,不要只有2,3V

楼主:
我测量了下电调的3根线红黑输出是5v红白石4.88到4.9这个正常不?

网友H:
用排除法吧!觉得dsx7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终于弄明白不是控的问题..我用别的电调试了..是正常的..不过我测量了下电调的3根线红黑输出是5v红白是4.88到4.9这个正常不?我另一个电调红白可没输出电压(接上控和舵机都正常工作的)..这个是不是说明我电调已经挂了..

网友I:
白色线是信号线,红白有如此高的电压肯定不正常。

网友:
应该是电调出问题了。

网友:
舵机快挂了,耗电量太大,bec保护了。
一个舵机一个舵机的插上去吧!就知道那个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弄明白不是控的问题..我用别的电调试了..是正常的..不过我测量了下电调的3根线红黑输出是5v红白是4.88到4.9这个正常不?我另一个电调红白可没输出电压(接上控和舵机都正常工作的)..这个是不是说明我电调已经挂了. ...

网友:
不要轻易说失控,先详细查查再说

网友:
接收灯闪烁是告诉你断过电了,每次断电后,控也要重开下,灯就不闪了

网友:
难道是DSX7产品还不够成熟?

网友:
还是我的T8好没失控过

网友:
又有失控

网友:
我用dsx7 八错

网友:
27楼上将说的没有错,我的也是这样。

接收灯闪烁是告诉你断过电了,每次断电后,控也要重开下,灯就不闪了

网友:
什么电调啊,

网友:
我想如果换成是国产的早就大吧人在骂了

网友:
检查舵机。有时舵机内部短路会有这个现像。我出现过。是舵机里的电机短路了造成的。

网友:
应该不是DSX7的问题,否则的话为什么电机正常?电调和舵机分别装接收机上涌排除法试试

网友:
又见dsx7失控!dsx7这样那样的问题实在太多了,幸好当初我没买此控~

网友:
天气热,电调电容质量不过关,换个电容就OK了!

网友:
别老是动不动就失控
明显是设定的问题

网友J:
不管是什么控,说失控都需要慎重。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管是什么控,说失控都需要慎重。

可惜某些人不是你这样想的,如果都是你这样想就对了 !如果楼主说是天地飞的控,估计某些人根本就不会这样去慢慢分析了,先骂了再说。

楼主:
为标题先赔个不是。。有点标题当的嫌疑。。。毛病找到了。。按照37楼说的去一个舵机一个舵机的拆开来看结果一个舵机里面3根线缠到一起了。。谢谢大家给我出这么多建议。。本人是新手让我自己去查估计还得用上好几天。。这两天出门没及时地给大家说谢谢不好意思了。。

网友:
老手都是从新手这样过来的

网友:
小日本的东西问题多正常,失控不值得惊讶
6EX那么多问题竟然也有人追捧,DSX7估计类似。

网友:
楼主标题太武断了,容易造成论坛上各种各种的争吵~~~还有某种职业之间的战斗。

建议更改掉~

网友:
不要轻易说失控,先详细查查再说,同意LS

网友K(2011-04-24):
我也用的DSX7里自己10米范围内空中停车3次 不知道下一次会什么时候出现...
谁知道淘宝里卖的那种50元的AR6100E加强版怎么样

网友:
用山寨的从没失控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也用的DSX7里自己10米范围内空中停车3次 不知道下一次会什么时候出现...
谁知道淘宝里卖的那种50元的AR6100E加强版怎么样

是你的电调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标题先赔个不是。。有点标题当的嫌疑。。。毛病找到了。。按照37楼说的去一个舵机一个舵机的拆开来看结果一个舵机里面3根线缠到一起了。。谢谢大家给我出这么多建议。。本人是新手让我自己去查估计还得用上好几天。 ...

上来 就先整个失控。。。太武断了。。。。建议LZ  修改下标题吧。。要不 又快热闹了。。

网友:
正在用jr的2.4g,不过是dsx9,每次都是先开接收电在开控,没失控过,别人很多都是先开控再开接收,貌似第一次是有些不正常,再来一次就好了。也不知道哪种方式正确。

网友:
接收闪灯也不会失控,闪灯只表示接收断过电。

网友:
LZ一定没搞清楚问题。。。进口控怎么会失控呢?只听过国产天XX会失控。。。

网友:
最近爱飞KT机,固定翼哦.
控是DSX7  配的山寨6100E,
你还别说,我的KT机飞到200多米高了,都快看不见了,也不见有一点点失控,打舵很准,
用这个控玩450和KT机从没失控过,
买450我曾有一点点后悔,但是这个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