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HL的遥控器

楼主(2010-08-25):
HL的遥控器简直就要让我疯掉了。 晚饭前还好好的,晚饭后开机正常启动了,但是一推杆,没反应. 可以停机,但也不太正常,声音比较怪。然后再启动,不知道动了哪里突然可以用了。但是有明显的"叽叽"声,控制有些奇怪,向前推杆杆量要很大才突然向前启动,向后推杆回中后,仍然向后跑。 调节了以下右边控制杆的左边和下边的微调"叽叽"忍然存在。向后推杆回中后向后跑的问题没有了,但是后退时开始向一侧偏。向前还好。而且有时会突然没有反应,启动和停机都不行,只能直接关电源。我用这个遥控器试了试别的坦克,也是一样的毛病,估计是遥控器有问题。
那位高人能够说说大概是哪个地方有问题,如何修呢?

网友:
可能遥控器没电了,我的昨天也是这样换了电池刚刚的

网友:
叽叽是是碰到微调的原因,油门回位还会后退的话把右杆左边的微调向上拔

网友:
恒龙的求救电话是不是太多了些!此起彼伏!

楼主:
MD.. 今天又好了,!好像是右杆下边的微调有点接触不良!

网友:
好象你有不少坦克呀。

网友:
质量和价格永远是成正比的。呵呵。玩HL,也只能体谅点啦。慢慢学着自己动手改啊!

网友:
Hl 遥控器确实 很垃圾,Esky 的都比他强得多
有条件的话,还是买控制板,改用其他控吧。。

网友:
可能2方面原因:
1.控要没电 了,
2.晶体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