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门和螺距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0-08-25):
我的450螺距设置为-2,6,10 油门为0,40,65,85,100。可是我现在要把油门推的很高才能起飞,大家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我想加大螺距的话增加十字盘和
舵机
连干的长度行不行!!!大家是如何处理这个情况的!!

楼主:
顶起来!!!老手帮忙!!!

网友A:
"油门推的很高" 多高?

楼主:
大概在75-80的样子

网友B:
螺距再设大一点点。

楼主:
大家设置一般油门在多少的时候飞机会离地?我现在油门100的时候螺距就是10,再大的话就要设置行程或者调整连干了

楼主:
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是调整哪里?好处是什么

网友C:
感觉LZ是新手 这样的螺距曲线应该可以 不需要调的 其实高油门低螺距也不错的 稳定性好些 如果想不用推“那么高”就能起飞的话调高一点油门曲线就可以了 不知道LZ用什么电机 什么电调 什么电池?说清楚一下大家也好给个合理的螺距和油门曲线

网友D:
YT 的建议悬停是油门60-65,螺距4-5,估计是LZ电机的KV值不高

网友E:
可以通过声音大概判断下转数,或者通过锁尾来情况来调整油门螺距曲线都是不错的方法了。

网友F:
油门中间位置悬停,你确定你的螺距调好了吗,两边都一样的螺距,我的油门50就飞起来了悬停,你在用大奖夹量一下两边

楼主:
电机是2835h,3800kv的。电池2200mah,20c。电调,xxd50a。

楼主:
确实是新手,新的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何通过尾锁的情况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