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11x 如何加PCM? 直机版和飞机版区别?

楼主(2010-08-25):
呵呵~新人想入11x,请问各位大大,有哪位给11X改了PCM了,具体怎么改的?加个模块,插个天线吗?
另补充问题:直升机版NET-P111HS 和飞机版NET-P111FS 区别在哪?

网友:
 看说明书,如果没有PCM的,就没有了,但可以该2。4G的,所有2。4G的都是PC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新人想入11x,请问各位大大,有哪位给11X改了PCM了,具体怎么改的?加个模块,插个天线吗?

可以吧~
插个天线~换个模块应该就行了~

look~~~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解答!另外补充问题,求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