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是什么

楼主(2010-08-25):
锁尾是什么  四通道单桨直升机也能锁尾吗?

网友:
锁尾就是保持飞机的航向不受外来因素的干扰而变化。

网友:
让尾巴任何方向都不动,

网友:
四通道也应该可以锁尾

网友:
所有直升机都要锁尾才能正常飞行,锁得好不好是另外问题。
双桨三通JJ也可用相反扭力锁尾转向。:loveliness:

网友A:
我来讲得数学化一点:锁尾就是让直机的尾巴在三维空间内的X轴方向上,相对原点(飞机重心点)的角度一直为零或者接近于零!

网友:
四通单桨有陀螺仪,有陀螺仪就能锁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讲得数学化一点:锁尾就是让直机的尾巴在三维空间内的X轴方向上,相对原点(飞机重心点)的角度一直为零或者接近于零!

你是理科毕业的啊,专业!
就是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