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进“2010丘比特-V3”请老鸟指教一下!

楼主(2010-08-26):
想进“2010丘比特-V3”,不知道出了全套JJ外,还需要配其他什么东东?电池要几块合适?或者是有比V3更好的JJ推荐吗?
最好有一款今后能通过更换部件就能上3D的新手机 (别拿砖砸我!)
另外,模拟器真的很重要吗?哪种模拟软件好呢?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对于新手来讲:v3一般容易坏的是脚架、尾撑架、尾管、原配的塑料大桨是不易摔坏的,木桨就不同了。其他的一般不容易摔坏,V3还是很耐摔的---就像一个小3通飞机,主马达+尾马达一般都是常规磨损。根据飞行频率飞了几个月就要换掉的(当然保养好是可以延长使用寿命的)。免的烧坏4合1。对于从没有接触过电直的新手来说,练习模拟器当然是必要的,可以找到方向感和打舵感觉、不断练习熟练手法-先从对尾悬停练习起一步一步来,当感觉不能控制飞机时,减少损失的最好办法就是及时收油门!飞机一般3米高度掉下来都不会坏,捡起来照样立马又飞----呵呵。飞好的V3的四面悬停,自己又学会了调机和小维修,就为上450打好了基础了,只不同的是450上的大桨有个负螺距,不过没有几天也就熟悉了,呵呵!我就是这么过来的,飞450,我也没有用练习架!直接就飞了。靠的是飞V3的基础!通过飞V3可以认识电动直升机的飞行原理及掌控关键。。。呵呵,希望对新手有指导。相互交流。

网友B:
现在不是买V3有配件大礼包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新手来讲:v3一般容易坏的是脚架、尾撑架、尾管、原配的塑料大桨是不易摔坏的,木桨就不同了。其他的一般不容易摔坏,V3还是很耐摔的---就像一个小3通飞机,主马达+尾马达一般都是常规磨损。根据飞行频率飞了几个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那有没有比V3更适合的选择呢?
还有就是电池究竟能飞多久啊?配几块适合呢?我在家练双桨小JJ已经练熟了的,想飞室外。V3室外飞怎么样?
V3的遥控可以连接PC练模拟器,用哪种模拟软件好呢?另外,模拟软件有没有下 载的,必须用加密狗吗?是不是只能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是买V3有配件大礼包送吗,

请问是送的什么“配件大礼包”?我在淘宝没见到啊,就只有送尾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