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越450舵机的问题

楼主(2010-08-26):
飞越450SPORT空机,斜盘用的MD933,控是DSX7。为了使十字盘上下行程一致,应该是将舵机臂水平安装,连杆垂直,但是由于飞越450SPORT上的舵机安装孔本来就不是水平的,舵机臂安装上去以后无法达到水平,最接近水平的位置舵机臂略微向上翘起,如果想到达到水平需要在控里有一项好像叫SERVO STRIM还是啥STRIM的,反正就是内置微调可以调平,但是通过这样调水平后,会不会影响到舵机的上下行程量,就是控打到最上(左)和打到最下(右)时舵机的行程还是不是完全一致的。

把TDF 6C换成DSX7后,明显舵机叫得少多了,很多时间完全没有声音,偶尔会有吱吱两声,听说数字舵机吱吱叫是正常的,把舵机臂装上后未发现抖动,应该不是抖舵吧。我的TDF 6C平时用得还不是很多,这么短时间就把电位器磨损了?还是这东西就这么个质量,便宜没好货啊。

网友:
什么叫飞越450舵机

网友:
你就按那个去装就水平了,舵机安装位前面两个是向下倾斜的,你再换个角度看就水平了,并不一定要把舵机平行安装,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