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DX7配的6100灯闪

楼主(2010-08-26):
近日发现6100(原装的)灯闪,但是能正常工作,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还是那里设置不对,谢谢大家!

网友A:
发射机关闭后 重开。 在上电就不闪了。

楼主:
原帖由
卢森宇
于 2010-8-26 09:24 发表
发射机关闭后 重开。 在上电就不闪了。
试了,还闪。重新对码后,不闪了,但用了几天又闪了,晕!

网友B:
我的721也闪,好奇怪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D:
接收机瞬间失压(应为负荷过大或其他原因输入电压短时间内低于5V电压)或者不关控更换电池,接收机就会闪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