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TL2000问题

楼主(2010-08-26):
新机做工不错,外观也漂亮,是自己喜欢的样子,呵呵!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当电机工作发烫后,塑料电机座就变软了,整个电机就抖动的厉害,冷的时候没有问题。请教大家怎么解决,大家是不是这样的,谢谢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什么机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机做工不错,外观也漂亮,是自己喜欢的样子,呵呵!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当电机工作发烫后,塑料电机座就变软了,整个电机就抖动的厉害,冷的时候没有问题。请教大家怎么解决,大家是不是这样的,谢谢

电机大小和KV值可能搭配的不好。不然不会有这么大的温度。

网友:
水机

不过个人不喜欢他的样子  各有所爱。。

网友:
原装就这样,直接换掉!

网友A:
原装的那个像狗啃过一样!

网友:
楼上好手艺,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那个像狗啃过一样!

那4根铝柱是不是450直机身柱啊?如果是的话,这东西有

网友:
不要用XXD的电机哦,XXD可是空转都会发烫的,更不要说带负载了

网友:
也买了TL 2000,觉得机翼部分比较单薄,大家是怎么加强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下~462935

这个改得太好了,柱子是怎么弄的

网友:
自己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