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M8的螺丝要用多大直径的棒来套丝

楼主(2010-08-26):
请教一个问题,M8的螺丝要用多大直径的棒来套丝

网友:
8毫米棒棒。

网友:
嘿!这个问题正好我也遇到

一下子还真没查到。同问。

网友:
鋼材的話車到7.7~7.8都沒問題的。

网友:
套扣的同时

实际是切削挤压成型的,
所以一定要小于标称的螺纹直径,
所以M8不能用直径8的套
根据材料的不同稍有差别
按板凳的没问题。

楼主:
买不到7.8的光轴,那么细的自己车也费事

网友:
老问题了
8、套丝前圆杆直径为什么要比螺纹直径小一些?怎样确定圆杆直径?
答:套丝时由于材料受挤压,切削阻力增大,这样不仅容易损坏板牙,同时会影响螺纹质量,因此套丝前圆杆直径要比螺纹直径小一些。

  圆杆直径可用下列经验公式确定:

        圆杆直径 = d0.13t
式中
d
——螺纹外径

t
——螺距
链接在这里,百度来的
http://www.cnpou.com/?action-blogdetail-uid-262017-id-7920
还有一个
http://wanghongwu0905.blog.163.com/blog/static/908332302010515115348820/
公式一致
互相验证

网友A:
谢谢楼上的链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的链接,学习了! [/quote
同上

网友:
棒的前端要先导个角才好套丝,与用头锥功丝一个道理。

网友B:
板凳说的可以。8mm的杆还不好车?另外,杆前端车个小锥面才好套。我从书上看来的,前两天正好实践了下,套出来的螺纹很满意。要点:1、套个一两圈就回退一下,好断屑,排屑;2、加点油。

楼主:
回复 网友B:

8mm 长度400mm的好车吗

网友:
车工怕车杆儿

引用 楼主:
8mm 长度400mm的好车吗
你说呢,
要看什么床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凳说的可以。8mm的杆还不好车?另外,杆前端车个小锥面才好套。我从书上看来的,前两天正好实践了下,套出来的螺纹很满意。要点:1、套个一两圈就回退一下,好断屑,排屑;2、加点油。

建议磨(63岁50年工作经验10级车工如此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