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450斜盘问题!

楼主(2010-08-26):
今天一大早就出去练习悬停,杯具了,炸了!  ,问题不算严重,除了一副大桨外就只有斜盘舵机坏了。(舵机用的是辉盛 SG90 9G舵机 )回到家拿出配件很快的就将该换的换了,最后调试的时候问题出来了,斜盘不平了!没有办法,只好把参数归零再调,油门在50%的时候斜盘调平了,可郁闷的是油门在100%的时候斜盘向前倾斜,而油门在0%的时候斜盘向后倾斜,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三个舵机的舵量也是一样的,难道是舵机不同步吗?请各位模友帮帮忙,谢谢!

网友:
对  舵机的问题,我之MG90金属 也发生过这个现象,行程大,就算是在控上调好了舵机限位,可是那个舵机速度也别别的快`还是倾斜,只是到达位置后就,就不动了而已。只能换舵机了 ````

网友:
舵机同步不好,可以拆下来3个并排一起,然后同时看看转动角度是不有差别

网友A:
设置舵机曲线

楼主:
刚刚把升降舵机换了一个,情况大有改观,谢谢大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舵机曲线

请问1000 :舵机曲线怎么设置啊?我用的是TDF8 2.4G的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