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无线摄像头拍出来的视频全是横纹雪花求助

楼主(2010-08-26):
新手,无线摄像头拍出来的视频全是横纹雪花求助
我像下图那样把一个2.4G摄像头装在lama上,和喇嘛共用7.4v的主
电池
。但是,只要一起飞,传到接收机上的图像就全是雪花,横纹了,根本没法看,求解决方案啊。

网友A:
你需要给摄像头单独供电,或加稳压隔离。共用电源会造成摄像头电源不稳

网友B:
电源不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加稳压隔离啊,我发现摄像头的电源输入端已经有一个5v稳压管了啊

网友C:
电源不稳,还有可能是电机火花干扰拍摄时的视频信号传输
电源不稳,还有可能是电机火花干扰拍摄时的视频信号传输

网友D:
加大电容。。。。。。

网友E:
会不会是电机火化干扰,加电磁屏蔽吧。双电源供电,无线电源和电机电源分开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