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尾舵中立点设置和陀螺仪问题

楼主(2010-08-26):
如题,我现在是飞山寨450 V2的,我是用KDS800+MD922,首先中立点的设置我是把陀螺仪的感度调到20左右(这时陀螺仪应该是处于非锁尾模式),起飞,调了半天,终于可以不打方向顺利起飞,然后把感度调到75左右,再起飞,问题来了,机子飞起来后尾巴慢慢的向左转(咨询过温飘情况下应该是尾巴慢慢向右转),试过用微调来解决,但是始终还是会慢慢转。大推油门机子马上就90度向左了,郁闷啊。到底是我没调好中立点还是陀螺仪有问题?
PS:陀螺仪和尾舵都是新买的,机子炸过两次,换了主轴,横轴,推力轴承座,大小齿,尾管,转起来机身基本没有震动。请各位高手指教指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我飞了快两年了,对陀螺的中立点调整还是不会,我很失败,一直都用锁尾模式,

网友:
KDS800+MD922似乎调试需要费点劲,论坛搜索搜索应该有相应的帖子的

楼主:
是的,这个陀螺仪应该是比较挑机子的,我再努力试试吧。。有钱就***上520

网友:
在非锁尾下用控上的微调调中立点,起飞几基本不会飘后在切到锁尾,<快速切换3次,或重新接电一次也行>

网友A:
用的是什么控?怎么感觉没有切换开关?另外你用于感度的通道有没有正反调节?

网友:
大浆转速不够,把油门调高些,螺距低些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陀螺仪应该是比较挑机子的,我再努力试试吧。。有钱就***上520

YT的舵机还是算了,我就是401+520,520的舵机电机挂了,刚花45买了个电机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控?怎么感觉没有切换开关?另外你用于感度的通道有没有正反调节?

我用的控是国产仿JR9的,叫T810,可能大家没怎么听说,这个控的评价是比较垃圾的,当时买套机的时候不懂,看样子不错也不贵就买了
有切换开关,但是如果我在锁尾的模式下面将感度调到75左右,切换成不锁尾的话会金鱼尾,必须要将感度调成20左右才行。
陀螺仪上面有正反开关,控上也有,我没有动控上的,知调了陀螺仪上的,方向应该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YT的舵机还是算了,我就是401+520,520的舵机电机挂了,刚花45买了个电机换上

我表达不清楚,不好意思,我是说上GY520陀螺仪,不是YT的DS520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