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红的GY701简易教程(定速基本菜单更新完毕),欢迎探讨

楼主(2010-08-26):
闲着没事折腾一下GY701,感觉挺简单的,呵呵

相机不在身边,借用一下RC Mania的图(在此感谢铁汉和小周的辛苦拍摄)

先简单介绍一下,感应器很酷很小巧,全铝合金外壳,21x21x8mm,重14.5克,可操控范围+-1200度每秒,双色发光管显示工作状态(可设置关闭)

放大器44x29x12mm,重13克,OLED显示屏分辨率128x36,字大而清晰,有节电模式

安装更省空间,菜单也很简洁,要想顺利升空只需设置陀螺和定速的Basic(基本)菜单,Expert(专家)菜单用来做更细腻的设定
可以用CIU-2线升级firmware(固件),支持未来的S.Bus连接模式,目前最新版本为1.06

定速功能的亮点比较多,也先简单介绍一下:
定速范围1000rpm -3000rpm,记得GV-1的上限是2100,早就感觉不够用了,哈哈
定速支持模拟和数字舵机,数字舵机只支持宽带1520us的,各位可别插760us的数字舵机上去哦,烧肯定是不会的,问题是不会动,呵呵
定速工作模式分两种,定速和限速,可选择一种模式工作
即将推出曲轴感应器,对应OS-91 OS-55 OS-50发动机底盖,安装比传统感应器更方便

GY701的套装将会有4种形式发售:
1,陀螺套装,带陀螺感应器,放大器,1对连接线
2,定速套装,带定速感应器,放大器,1对连接线
3,陀螺+定速套装,带陀螺感应器和定速感应器,放大器,2对连线
4,陀螺+定速+BLS251套装,带陀螺感应器和定速感应器,BLS251一颗,放大器,2对连线

实际放大器软件都是一样的,定速感应器可以自己做(大约20元),也可以通用GV-1的定速感应器

设备工作电压范围:3.8v-8.4v
消耗电流:80mA
工作温度范围:-10度到+45度
系统要求安装在2.4G和PCM接收机上,用PPM接收机工作会不可靠

简介篇完,待续

网友:
帮某看不懂说明书的人顶~~

楼主:
接着来讲接线

线看起来很多,呵呵,别怕,介绍完了就很清楚了

从上往下看:
Gyro:这个接陀螺感应器,防反插的
Rsen:RPM传感器,即定速感应器
Rin/SB:Rudd输入,插接收机尾舵通道(另一个功能是S.BUS信号)
Tin:Throttle输入,插接收机油门通道
Gain:Gain输入,插接收机陀螺感度通道
rpm:rpm转速选择,插接收机用来切换感度的通道,JR插5通道,Futaba插7通道
Tout:Throttle输出,接油门舵机
Rout:Rudd输出,接尾舵机

仔细把线都连接起来应该不是很难,接下来准备通电,呵呵 :loveliness:
订正一下:建议尾舵机最后连接,等通电设置过尾舵机类型后再插上,避免舵机烧毁,呵呵

网友:
看懂了,说明书看不懂。好东西,但是用不着,所以毒不到我,哈哈

网友:
带定速真实赞啊

楼主:
通电开机,第一行显示放大器序列号,第二行显示firmware版本号,现在是1.06版

接着初始化,logo变成旋转的直升机,完成后,第一行显示陀螺仪工作模式,第二行根据出厂不同显示不同

俺拿到的是陀螺套装,所以第二行只显示了当前工作电压(上图是陀螺+定速器工作状态)

用GY701自带的塑料小改锥轻按MODE的+或-,不用担心按哪一个,菜单是循环的,找到设备工作模式菜单Opr. Mode,可以看到当前是陀螺模式

用小改锥再按DATA的+或—,切换到陀螺+定速模式

再按MODE的+或-,回到原始状态页就可以看到陀螺和定速的工作状态了

网友:
留记号,现在没有备不住以后降价了买一个

网友:
千红大大的帖子要顶一下

楼主:
接着,咱们设定陀螺基本菜单

主界面下,按DATA的+或-,循环到陀螺基本菜单(Gyro Basic)

按MODE的+或-,到尾舵机选择菜单(ServoTyp),根据实际尾舵机进行选择即可(按DATA的+或-),俺用BLS980,选DG:760(默认是DG:1520,即数字宽带舵机)

继续按MODE的+或-,到陀螺感应方向(GY.Dir),默认是陀螺正放,根据实际选择(按DATA的+或-)

继续按MODE的+或-,到尾舵机行程设置(Sv.Limit),第二行的第一字母A和B用来区分左右行程,遥控器尾舵向一边打到底,按DATA的+或-调整最大行程,之后同样调整另一边尾舵行程

继续按MODE的+或-,到飞行模式选择(FLT.Mode),按DATA的+或-修改,喜欢F3C就选F3C(450度/秒),喜欢3D就选3D(720度/秒)

再按MODE的+或-,又可以回到主界面了

OK,陀螺基本设定完成

网友A:
咱们家拍摄的技术还算行吧!

楼主:
关于尾舵的遥控器设定,Futaba官方的建议如下:
航线悬停模式,暂设70%感度
3D模式,暂设40%感度
(以上为50级以上油动直升机的建议值,450上装GY701的话得改小一点,呵呵)
控的Rudd通道ATV/EPA保持100%不动,Rudd的D/R设置到75%,Rudd的EXP设置到30%,和 GY520的建议值一样,然后根据个人手感进行调整。

安装设置时要注意的是,尾舵机先不要连接放大器,等选择好尾舵机类型后再接入,避免尾舵机损坏

其他关于尾舵机械和遥控器的设置请按照以前的经验进行调整,俺就不再重复要点了,这里只介绍GY701的菜单设定,呵呵

陀螺仪在基本菜单设置好后就可以试飞了,连续发帖占用了不少工作时间,定速这块等下俺忙完手上工作再接着发贴吧,谢谢各位围观,看图说话 So eas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们家拍摄的技术还算行吧!

手稳焦点准,很清晰很好看,呵呵    谢谢铁汉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稳焦点准,很清晰很好看,呵呵    谢谢铁汉兄

下次准备要做这种长篇可以先通知,资料要互相取用方便些。
稍晚我會上傳GY701的设置影片
文与影片结合在一起,你我好向Futaba土匪广告费阿!

网友:
 虽然没有701,但是这个要顶

网友:
701有不带定速功能的套装吗?

网友:
又一烧米的毒物。。 无米免疫

网友A:
更正一下,GY701的外殼貌似不是鋁合金,跟520一樣是塑膠的樣子。

网友:
一直在用520 感觉好象是金属似的,难道小R本这么抠门

网友:
GY701基礎調整功能影片剪接完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74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正一下,GY701的外殼貌似不是鋁合金,跟520一樣是塑膠的樣子。

放大器本体是塑料外壳,感应器外壳是铝合金,呵呵

网友:
留下一个脚印!

顶!

网友:
千红兄急等你的定速介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大器本体是塑料外壳,感应器外壳是铝合金,呵呵

要硬凹就是~

那我也来一个,感应器本身是铝合金,但螺丝都是铁的!

楼主:
呵呵,昨晚连夜做了一个DIY的定速传感器

远看没啥变化吧,用的是亚拓定速传感器支架和线,呵呵

重点来了,加一个电阻

最后记得改一下插头线

GV-1下测试一次通过,不是98%就是0%,磁铁感应距离可以达到5mm以上,呵呵

网友:
继续等,我顶啊

网友:
不错!作个记号!

网友:
原來加個電阻就行~

网友:
毒死了 毒死了·······

网友:
想听千红说说701的1200度/秒的疯狂自旋是啥样子,不知你有没试过?

楼主:
前天试飞了,3D飞行模式,自旋超级快

网友:
骚包的鸡鸡,骚包的蓝色金属件

网友:
电阻的色环看不清,求值

楼主:
棕色,黑色,黑色,黑色,金色

抱歉,订正一下,正确的应该是:棕色,黑色,黑色,棕色,金色

网友:
千红和铁汉是在科普701知识,二位如果方便的话,建议FUTABA下一个711出来的时候集成平衡仪功能,飞航拍好啊!感谢了。

网友:
不错看看就可以了我们

楼主:
最近较忙,一下又欠债很久了,呵呵

今天继续把定速基本菜单设置讲完   设置定速前建议先将油门舵机插头拔下,待设置好舵机类型后再插上

设置定速菜单前,请校准好油门舵机与发动机风门的物理连接(油门舵机直接插在接收机上调整),包括在控上设置好正确的油门正反,怠速点,中点,最高点还有熄火点,这些点很重要但是俺发现很多人都很比较疏忽,待有机会另外再讲

在主界面下,用GY701自带的塑料小改锥轻按DATA的+或-,循环到定速基本菜单(Governor Basic)

按MODE的+或—,先循环到油门舵机类型选择上(ServoTyp),默认为模拟舵机

如果像俺一样用9254舵机的话,请用DATA的+或—选择DG:1520模式(数码宽带),选好后就可将油门舵机插到GY701上了

继续按MODE的+或—,循环到油门行程设定菜单(LimitSet),目的是GY701记忆发射机的怠速和最高油门信号位置

在Idle闪烁时,将发射机油门摇杆拉到最低点,按DATA的+或—,即可存入GY701,画面跳到最高点设置

将发射机油门摇杆推到最高点,按DATA的+或—,记忆最高油门信号后完成设置

按MODE的+或—,循环到行程测试菜单(LimitTst),按DATA的+或-可校验刚才存入的油门最高最低点和油门舵机是否吻合

按MODE的+或—,循环到定速感应器感应强度菜单(Rev.Sens),第2行前面的%是当前感应强度,后面的%是本次安装检测到的最高感应强度,GY701的感应器要求60%的感应强度才能保证可靠工作

先发贴,怕等下一不小心前功尽弃了。。。呵呵

楼主:
最后一部分即将完成

继续设置,按MODE的+或—,循环回到转速设置菜单(RPMset),根据实际情况设定个人所需要的转速,设置发射机的定速通道随飞行模式开关同步工作即可
拨动飞行模式开关可分别设置1,2,3档的转速

按MODE的+或—,循环到齿比设置菜单(Gear.Rt),亚拓700N设置为8.20,更换M1大齿后则设置为8.21

按MODE的+或—,循环到Stick.SW,GY701的定速默认为随油门摇杆位置激活定速功能

默认为30%油门行程激活定速,可用DATA的+或-重新设定激活位置(油门摇杆推到你要的激活位置按DATA的+或-即可)

至于电池低压失控保护,个人建议不要激活设置(保持默认Inhibit即可),因为现在模友大多都用降压器供电,正常情况下电压是恒定的,设置后反而很容易误触发保护动作

继续按MODE的+或—,循环到自旋补偿菜单(Yaw.Comp),这个是GY701的新功能,默认为关闭建议开起来尝试一下,这个菜单看起来选择很多,不要怕其实很简单
CW,大桨从顶视看是顺时钟方向旋转
CCW,大桨从顶视看是逆时钟方向旋转
TOP,陀螺传感器探测表面向上方向安装
BOTM,陀螺传感器探测表面向下方向安装(谢谢jiac指正传感器的错误)
选择你自己直升机的实际安装组合即可,应该不难吧?呵呵

好了,现在GY701的陀螺和定速基本菜单都已经全部讲完了,重复检查都正常后,可以带着你心爱的机机去外场试飞了
如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发问,俺尽量解答

网友:
好贴,应该置顶啊

网友:
都是设备烧的

网友:
千红 老兄 麻烦问一下 我的用的是7.4锂电接 UBEC 然后变出来的 是6V    我用 BLS251 是4.8V 的 接GY701 会不会烧呀 可以用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感谢楼主的分享

同时提点不同的意见啊

CW/top  :  top  我认为应该指的是 陀螺仪的安装方向是 正面朝上安装或正面朝下安装的选择,不是定速器探头的安装方向哈

欢迎讨论。

网友:
請教各位大大,701定速在普通飞行模式下,油门由最高收到底再推油到中段 定速會delay兩至三秒舵机才進人定速狀态,是否正常.搞了一星期,把所有delay调到最少也一樣,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分享

同时提点不同的意见啊

CW/top  :  top  我认为应该指的是 陀螺仪的安装方向是 正面朝上安装或正面朝下安装的选择,不是定速器探头的安装方向哈

欢迎讨论。

刚刚查了手册及老外的讨论,确定你的说法是正确的,俺修改一下原文,谢谢

网友(2010-10-01):
油门正反,怠速点,中点,最高点还有熄火点

强列要求  千红 说说上面几点 基础的设置 。

网友(2010-11-04):
请教,急用

楼主:本人买了GY701+BLS251    加 KS的BEC X2  加futeba R6008HS T8的接收  加 AutoBooster 点火器 发动机增稳加力器(韩国制造),请问如何接线啊

网友:
楼上和我的差不多,我是这样接的,BEC5.2V接口到接收机三根(分别为副翼、升降、螺距),接一根到701设定盒的油门舵机插口,BLS251尾舵机直接从701上输出(因为BLS251为4.8V),6.8V输出接到四个舵机(副翼、升降、螺距、油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有,点火器选择4.8V接接收机空闲通道即可,也可从BEC接,但电压要设定相同。

网友:
千红大大,请问701在DSX7控上如何设置定速!?急盼回复,万分感谢!

楼主:
DSX7要用701定速很简单啊,把陀螺感度设到gear通道,AUX2通道设为F.mod,插定速感应线,在701上设置3个飞行档位的转速即可,调到1000以下为非定速

网友(2010-12-04):
折腾了几天701,插线方式是按照你说的插的,还需要其他设置不?感谢千红哈!

网友(2011-04-23):
请问一下14067rpm转数~~是否是引擎的转数~~那是否代表
感测的磁铁是装在引擎风扇上呢~~
若是700e,磁铁是装在大齿盘上~那不就跟齿比没有关联了~Gear.Rt是否要设1~是不是如此~
谢谢~~~~

楼主:
701可以设置齿比,然后显示的时候可以选择看引擎的转速,还是看大桨的转速

电动版的飞机如果装大齿盘上做感测,可以选择齿比为1:1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千红前辈的回覆~我可否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RPMset:3的3是何意呢~~为何我们不只用1就好呢?

楼主:
不用在意PRMset的数字,而要关心第二行实际设置的转速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前辈~~所以说那1,2,3 应该是没什用处喔~~是不是如此呢~~

网友D(2011-06-02):
回复 楼主:

千红兄,我一直在用你共享的凤凰模拟器,万分感谢。

看到此贴又是一个非常让我兴奋的帖子,我也是DSX7控,买了701,在飞风神50油机。

我一直没能用上定速功能,真是浪费了701了。

看到您的介绍,看来是能用的,而且对您来说是非常简单的,但对我来说简直好难。

我已按照你的的说法,把陀螺感度设在GEAR,然后AUX2与飞行模式联动。

下一步,是不是,直接调整701的RPMset1、2、3的值就行了。

问题1:AUX2的控里的行程值(+-100%)是否要调啊?直接设置RPMset1、2、3,各模式转速就行了?
问题2:如果仅输入RPMset1、2、3,应输入多少啊?(风神50 v2)推荐下给我。
问题3:齿轮比和转速的关系,能否详细教我。

万分感谢,因为是初级选手,有些地方总是闹不清楚。
期盼你的回复。

网友E:
通电以后陀螺仪上面是不是会有各种颜色的灯光啊?为什么我的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红兄,我一直在用你共享的凤凰模拟器,万分感谢。

看到此贴又是一个非常让我兴奋的帖子,我也是DSX7控,买了701,在飞风神50油机。

我一直没能用上定速功能,真是浪费了701了。

看到您的介绍,看来是能用 ...

抱歉这么久才看到您的问题,用DSX7控,设置可以很简单,俺就简单解答如下:
1、AUX2与飞行模式联动后,不需要调整AUX2的控里的行程值,飞行模式开关拨到哪一档位就直接设置RPMset1、2、3里对应的转速就可以了
2、对于50级直升机来说,1500-1600的转速对应航线、悬停模式即可,3D可以设置为1850-2000范围
3、例如OS55HZ发动机最大功率输出2.1匹时转速为17000转/分钟,齿比是大桨连接的大齿盘除以发动机离合器上的小齿轮的比率,一般大约8.5:1的样子,那你用17000除8.5=2000转/分钟(大桨转速),也就是说当你设定大桨转速是2000转/分钟的时候,OS55HZ发动机达到最大飞行性能,明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电以后陀螺仪上面是不是会有各种颜色的灯光啊?为什么我的没有呢?

灯光是可以在701菜单中关闭的,请参考701的说明书来设定就可以了,一般全新陀螺仪默认是开灯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这么久才看到您的问题,用DSX7控,设置可以很简单,俺就简单解答如下:
1、AUX2与飞行模式联动后,不需要调整AUX2的控里的行程值,飞行模式开关拨到哪一档位就直接设置RPMset1、2、3里对应的转速就可以了
...

非常感谢千红给我的答复,航模界有你,对模友来说就是幸福。
我还想确认两个问题,呵呵。
1.  风神50油机的感应磁铁在发动机的离合器罩杯上,感应的转速应该是发动机的转速,再通过齿比来换算大浆转速是吧。所以,701放大器里输入我想要的转速即可,是这样吧?
2. 所以,齿比一定要输入准确,不然换算的转速也会有所误差(与放大器中定义的转速相比)吧。
盼复!谢谢

楼主:
1,是的,当您正确输入齿比后,只需要设置转换过后的需要恒定的大桨转速即可

2,齿比一定要正确,一般各款直升机的说明书都有明确标注,否则会有误差

网友:
感谢千红兄,又学到了很多。

网友(2011-07-03):
非常好的贴子,学习了,有个问题想请教,701如何调整定速反应时间

楼主:
定速反应时间应该是在定速的专家模式菜单中,俺看一下再回答您

网友:
留个记号日后有用

网友(2011-08-12):
千红兄进价设置有必要吗?

网友(2011-10-21):
引用 楼主:
定速反应时间应该是在定速的专家模式菜单中,俺看一下再回答您
期待千红早发“专家模式菜单”,701的,魅力也就在这里面调整的,除了“专家模式菜单”的功能,其它的与611+定速差不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千红兄 电阻是多大的啊 接两头并联

网友:
千啊,是不是在1、2 道上加了个电阻。阻值是多大的

网友(2011-12-31):
千红兄  我的GV-1定速  按说明设置后  为什么我3D的时候  在0螺距的时候(油门在50%位置)掉转特别厉害  其他都正常。不开定速 用曲线  80 60 80 飞就正常  这是为什么  ?是设置问题 还是定速有问题。GV-1的感应头听说不怎样 对吗

楼主:
Futaba原厂感应头到冬天基本都不会正常,呵呵

网友F:
我如果换YT的定速头 会不会好点

网友G:
千红老师电阻多大的阿,好铁阿, 必须顶

楼主:
1k,功率任意

网友H:
啥时候能出701中文说明书啊
如题

网友I(2012-02-06):
求教701定速数值恢复默认值问题
由于10CG不支持直接在摇控器上设转速数值,显示为百分比
我又在701上动过转速数,导致两者可能配合不正确
请问怎么知道两者关系对不对或者把701上的数恢复成默认值
现在摇控器上设置值为百分之24,齿比7.81,转速1280转,我估计是对不上号的

网友J(2012-05-03):
好,新手的老师,一定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