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Esky 004,主、尾轴承的规格分别是多少?谢谢!

楼主(2010-08-26):
我的好像有点运转不畅。。不知是不是轴承的问题。。

网友A:
尾轴承是 2 6 3,主轴承不知道,说明书上我找不到,但是我记得这个轴承在450上有,LZ可以量出轴承的内径,外径,宽度,单位MM。然后淘宝上去找。另外004的大小,不太容易把轴承弄坏吧???可能是电机,齿轮距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轴承是 2 6 3,主轴承不知道,说明书上我找不到,但是我记得这个轴承在450上有,LZ可以量出轴承的内径,外径,宽度,单位MM。然后淘宝上去找。另外004的大小,不太容易把轴承弄坏吧???可能是电机,齿轮距的问题 ...

多谢!
我的 004 主轴用手转的过程中,感觉略有异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尾轴承是 2 6 3,主轴承不知道,说明书上我找不到,但是我记得这个轴承在450上有,LZ可以量出轴承的内径,外径,宽度,单位MM。然后淘宝上去找。另外004的大小,不太容易把轴承弄坏吧???可能是电机,齿轮距的问题 ...

主轴是3*7*3的。

网友:
黑人大哥最近少见 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是3*7*3的。

多谢黑人大哥!: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