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想先买个控,飞模拟器!有点问题想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0-08-26):
玩了一段时间的共轴双桨玩具直升机!非常渴望能飞450!囊中羞涩,怕炸机!所以想买个控先练习
模拟器
!现在很茫然,因为之前很习惯左手油门!看到多数的控都是右手的,不知道有什么控是大家说的美国手的!所以请老师们帮忙给推荐推荐!多谢了!

网友A:
右手油门多

网友B:
可以自己改 ,很简单。

网友C:
模拟器的控有左手油门的呀,买的时候问店主就行了。我的就是模拟器控左手油门的。

网友D:
左右手油门看个人喜好了,亚洲来说,用右手油门较多。我也是选择右手的在练习。当初我买的是华科尔的2801PRO 一套800元+69元(5合一模拟器),现在可以在电脑里倒飞悬停一阵了。详情 请加 QQ: 1458530397

网友E:
100多的usb的假控就行了,不要糟蹋真控

楼主:
楼上说的够经济的!不过假控就算了!毕竟是想上450玩!还是想一个控练习好模拟器,直接能用在真机上的!这样手感应该能好点,不至于换控后还要适应手感!

网友F:
这个问题简单啊 就和吃饭使用 筷子一样 不一定非要用哪个手
哪个手都有自己的好处 不过练了 就别改了 改手很容易啥都不会了 错误比原来不会的时候更多

楼主:
多谢赐教!我也是习惯左手油门了!那就不改了!坚持练一种手法!

网友:
我们这边都是左手油门
好上手

网友G:
我有一个USB的假控,只有四个通道,飞模拟器老是调整不对!还是建议购买一个真的,后续也能飞450.

网友H:
可先用SM600 USB 6通模拟控(约150元送4合1软件G4.5+....),可放心玩不怕弄坏贵价控。如先买平价控的也可以但当要玩真机时也要换(炸机代价更大)。也可先买一个中下价好控(WK-2801 Pro 2.4G约800元),有了自信心后再考虑买一个三千元以上的好控加五千元的好JJ。祝LZ爽飞。:loveliness:

网友I:
老手建议就是买个好控,带玩模拟的接口。。或者买个模拟器带假控的。。飞直机 建议左手油门(美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