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日本手&一指禅,负螺距时感觉拇指行程不够 大家都怎么解决?

楼主(2010-08-26):
我的控是 9XII,无短油门行程。
目前来看也就3个方案:
1、换短摇杆
2、调短油门行程
3、改二指禅
大家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指   手行程更大

还是去医院换个手。。。
人才啊

网友:
换伞形的操纵杆。

网友:
人的适应能力很强的,你把右手,握遥控器的地方往下一点就好了

啥子都不用换,习惯就好了

网友:
为了能很好的操控飞机 我建议你改二指
个人认为 二指 可以使大脑很好的分析3D时的动作。

网友:
你的三个方案我一个都没有用。

我只把现有的摇杆长度放到最低,然后多练习,习惯就好了。

网友:
我也是放最低,习惯就好,没躲大影响

网友:
我也是一指谈啊,我把摇杆换成菊花大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