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X7陀螺锁尾与非锁尾设置

楼主(2010-08-26):
我是刚换的DSX7接收是这样接的
1通道——接电调油门控制
2通道——接前左则舵机
3通道——接后面的舵机
4通道——接陀螺,尾舵机
5通道——接陀螺感度线
6通道——接前右则舵机
7通道——空着
通电发现没有锁尾和非锁尾(控上的GEAR这个开关没得用)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们控上如何设置,

网友A:
3通道是接电调的。三个舵幾忘了,论坛上能搜到。所有的接收机接在450V2的接法都是一样的。

网友:
有好几篇设置DSX7的精华帖子,自己搜索。

网友:
7通道接陀螺感度线,然后控里面设置AUX2

网友:
沙发误人子弟啊,服他吧和JR的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通道是接电调的。三个舵幾忘了,论坛上能搜到。所有的接收机接在450V2的接法都是一样的。
我也是新手.但还是知道.FUTABA和JR接法是不一样的.亚拓450说明书上就有FUTABA的油门接3和JR的油门接1...你老..不要误导哦.

亚拓SPROT说明书
1通道——接电调油门控制
2通道——接右左则舵机
3通道——接前后的舵机
4通道——接陀螺,方向舵机
5通道——空着
AUX1——螺距舵机
AUX2——接感度

网友:
按LZ的连接不变,控里如下设置:
   进入系统菜单的 input select 选项,
          AUX2            GEAR
        (任意一个)        GEAR SW

网友:
看lz是要单独一个开关控制陀螺感度还是将感度跟飞行模式联动     只要把通道跟开关对应好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