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的发烟器坏了,电机正常,就是不发热,请问该怎么修?

楼主(2010-08-26):
放了好久,发烟器坏了,
现在症状是:往复电机和机构都正常,
就是发烟器不发热了。。所以没烟,
请问好修吗?又该如何修呢?谢谢!

网友A:
鸡肋--可以弃之要的话我有一只送但不包邮费

网友:
发热电阻丝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鸡肋--可以弃之要的话我有一只送但不包邮费

我要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外送两瓶油!拆下的火炮升降机有人要吗?

网友:
以前看过用水泥电阻换,不过太高级。。。貌似淘宝现在有在卖这个发热配件,叫什么冒烟波箱盖板什么的,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送两瓶油!拆下的火炮升降机有人要吗?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放了好久,发烟器坏了,
现在症状是:往复电机和机构都正常,
就是发烟器不发热了。。所以没烟,
请问好修吗?又该如何修呢?谢谢!

如果冒烟器后盖是4个螺丝锁住的话就有配件可以更换,如果是旧款的冒烟器就得全换新的或暴力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冒烟器后盖是4个螺丝锁住的话就有配件可以更换,如果是旧款的冒烟器就得全换新的或暴力拆开了

我的是螺丝的,有配件换吗?什么配件?多少钱?谢谢!

网友(2011-01-23):
我买了个5W20欧的水泥电阻换上了。不过我把外壳砸碎去掉了 把原来的发烟棉还像原来一样缠在电阻上  不过就是烟太小。下次再拆的时候 把风孔扩大点。因为现在堵上一个可以看见明显的烟,不堵就基本看不见

网友:
电烙铁的发热芯(25W的那种)。2元一只。把发热芯中的发热线拆下一段,对折八次,拧成一股绳,替代原来的电热丝,再调整长度,使其电阻值为15欧(能正常发烟的最大值,我试过,稍大一点,比如17欧就不能发烟了。),替换完毕后,发烟装置开始正常工作了。烟量大小正合适。我也试过用15欧5W的电阻,却不能正常发烟,必需要10欧才能发烟,究其原因,是因为电阻有一定容量,吃掉了一部分热量,所以要更大功率才能正常发烟,如果有朋友的电热丝也断了,推荐用我的方法替代,虽然焊接比用电阻麻烦,但毕竟能省下一些电。(发烟发置很耗电)
老帖代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