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体,有点疑惑!请高手答疑解惑,谢谢!

楼主(2010-08-26):
关于晶体,有点疑惑!请高手答疑解惑,谢谢!
都说晶体什么的,我想问问,
1比如说72.170MHZ的晶体,是不是只要频率一致就可以用,比如说我是天地飞的发射晶体72.170,是不是接收晶体是72.170就可以用,厂家可以不用管吗?
2晶体还分很多种吗?
3电子市场有好多卖晶振的,可以用来做发射和接受的晶振吗?
俺是新手!希望有高手能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发射晶体是真实频率。
接收晶体标称和发射应该一样,但真实频率包括一个或者2个外差(一次变频和2次变频)频率差(一般是10.7M和455KHZ),所以频率和发射实际频率不同,1次和2次变频接收机的晶体是不能通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谢谢

网友B:
根据你接收上的使用的频率倍数 选择相应 倍数的 同频率的 品牌兼容 晶体
注意 很多品牌 基本分为两类 一个 是 JR 一个是 FUTABA 天地飞的 就是兼容 FUTABA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