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控制潜艇在水中的平衡问题?

楼主(2010-08-26):
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潜艇在水里的平衡怎么控制,如果前后的重量浮力不平衡,会不会导致潜艇站起来!!感谢知道人是给我解说解说。真不希望我的潜艇是站着浮出水面的。我已经着手搜集各种配件,打算做一个150CM左右的艇,全是焊接的,所有的计算要很准确,希望我不用楼下说的要调节配重也不想老是调,我这可是焊接的。希望大家在不用两个水柜的前提下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吗?你们潜艇下水后有没有出现我说的现象。

网友(2016-11-18):
引用 网友A:
还提供一种思路,还是采用水银开关来判断平衡,但是前后配重不用水柜的方式,用一个一定重量的铁块,置于一 ...

这是个号办法

网友(2016-06-03):
建议使用固定翼陀螺!

网友(2012-05-12):
我rc了一艘基洛但是在水面下航行的确很难通过手动控制住水平航行玩上的水平仪太贵,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妙招

网友:
yzhllq朋友说的水柜调整纵倾平衡的方式是用在真正潜艇上进行精确调整的,模型上还没见过谁采用,而且模型的空间也不够,也完全不必要。

网友:
楼上说的很精辟。。。

网友(2011-09-22):
首先重心要低,艇的长度越短越好。重心低于浮力中心(通常在潜艇中部)可以自动扶正潜艇。潜艇长度越短扶正力矩越大。

然后所有东西都必须固定好。
如果存在自由液面的水柜,这个水柜的纵向长度越短越好。设计的时候应该考虑用竖立的水柜而不是平放的。如果竖放的水柜容量不够,可以用多个。当然,最好是水柜中的水无法自由流动。
这点没做的话,你做什么自动平衡的东西都是白搭。因为一旦发生纵倾,重物会向低的那方移动,然后纵倾再增大,如此陷入恶性循环。

调整重心位置的手段,务必要使得重物(无论你是配重块还是水)都要能保持自锁,而不能自由移动。
一般的潜艇模型长高比都比较大,重心也比较高,靠移动重物比较难控制,容易发生控制过量的情况。只要运动起来了稍微的失衡可以用水平舵来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根丝杠链接一平衡块,通过平衡块的前后移动控制潜艇的倾角,简单实惠

和我想到一块儿了

网友:
怕麻烦的话在三份一左右的位置放一个活塞式水箱,用两个平衡开关控制,一样可以控制破平衡!

网友B:
一根丝杠链接一平衡块,通过平衡块的前后移动控制潜艇的倾角,简单实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也在设计一个类似潜水艇的东西,我们管它叫“鳗鱼”,体积不是很大,但平很问题很难解决。想问依稀啊有什么好点子

网友(2010-12-03):
ls的可行

网友A(2010-10-18):
还提供一种思路,还是采用水银开关来判断平衡,但是前后配重不用水柜的方式,用一个一定重量的铁块,置于一个导轨上,通过水银开关来和马达来进行控制,这个铁块在位置来改变重心位置。

网友:
最好用角度传感器解决,XY轴的

网友:
里面是水银?

网友:
这种可以吗??

网友(2010-08-27):
引用 网友D:
前后的平衡似乎不是配重在下面就能解决的!!,是不是要经过多次下水来调节

配重尽可能放到下面是为了降低重心,增大恢复力矩的力臂长度。
前后的平衡设计时就要充分考虑,装配时再反复调整配重的重量和前后位置来实现。
这两个根本不矛盾。
看来你在做潜艇前还需要加强理论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E:

怎么调?像楼下说的:调整艇内的配重?对是对,那会不会要下水很多次。而且艇内的设施是一改再改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下说的对啊!模型很少用两个柜的,虽然我打算用柜的,但也只是一个,可以减少故障几率,和减少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