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油泵,给大家一点建议!

楼主(2010-08-26):
相信很多人用12V的电动加油泵吧,而且基本都是齿轮式的吧?其实使用1S锂电4.20V驱动油泵足矣!电压再高的话,转速太高对油泵齿轮损伤较大,因为本人以前使用12V电压驱动油泵,百来块钱的油泵寿命也就三个月不到。现在使用4.20V电压驱动之后,油泵也没有那撕心裂肺的叫声了,十块钱的油泵使用四个多月了一切正常。

网友:
十块油泵有买吗

网友:
我用的就是。。不过我自己做了个外壳。。。哇哈哈哈哈。

网友(2012-05-27):
那个油泵 四块多一个

网友:
寿命不长  电机温度 和里面的齿轮组有问题

网友(2012-08-21):
水泵可以代替油泵?

引用 楼主:
相信很多人用12V的电动加油泵吧,而且基本都是齿轮式的吧?其实使用1S锂电4.20V驱动油泵足矣!电压再高的话,转速太高对油泵齿轮损伤较大,因为本人以前使用12V电压驱动油泵,百来块钱的油泵寿命也就三个月不到。现在 ...

网友:
这个泵加油速度慢、齿轮易坏,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我搞的气动加油壶,这是以前发的贴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id8357918

网友A:
你加的是甲醇还是汽油?

网友:
我一直不太明白那个平衡气压的进气口,为什么要装这么长的管子?有什么别的用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加的是甲醇还是汽油?
这个壶是用来盛甲醇的,如盛汽油要自己试一下,估计要换成丁晴的胶圈才能行。

网友:
我用手动

网友:
这个好啊 强烈支持

网友:
玩模型又不赶时间,用手动的吧,既环保又长寿,一个飞行下来正好活动活动手脚。

网友(2012-09-20):
先用手动 觉得不高端档次太低
买电动 这下高端了 半年用坏两个
又用回手动
还是手动好简单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