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动力配置!!!

楼主(2010-08-26):
65cmO艇重量450克左右3s电池
请高手指点动力配置和桨。谢谢!!

网友:
FSD 2858 KV3600  430桨 125A电调

网友A:
电调125A或150A   电机KV4100  桨438

网友:
LS你还想祸害人啊2858KV4100  桨438 用3S?

网友B:
腾翔2848 3800kv   80A   432   438都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125A或150A   电机KV4100  桨438

我感觉桨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腾翔2848 3800kv   80A   432   438都试过。

好贵呀。。新手翻船呀。。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不贵啊!你可以查查前几天的贴子现在TS出了款便宜的电机,最便宜的只要3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贵啊!你可以查查前几天的贴子现在TS出了款便宜的电机,最便宜的只要300多。

LS说的是毒蛇电机吧
貌似是入门级的   可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