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BF20配哪种平口钳啊?

楼主(2010-08-26):
以前在论坛看到哪位兄弟的平口钳不错才300元,现在帖子找不到了,请问大家用什么平口钳啊?推荐个给兄弟,谢谢啦

网友:
宇征和西南的都可以考虑,有75-80钳口就差不多了。

网友:
我用的西南工具厂的73的,好用!

网友:
73的,大小与BF20比较匹配!

网友:
我30的铣用的5寸的

网友A(2012-12-03):
平口钳是选用快动的还是慢动的啊,看了好像有两种,哪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口钳是选用快动的还是慢动的啊,看了好像有两种,哪种好

快动其实不快,慢动其实也不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