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把X650整成收放式起落架??

楼主(2010-08-26):
看相机的安装位置,总觉得起落架支那儿很碍事儿,完全不能使用广角的镜头,如果做成收放式的,重量估计得增加100克左右,这个重量应该还是X650能承受的范围。这点希望制造者考虑一下,毕竟X650主要是用来
航拍
的,有那脚架限制了很多设备的使用。
舵机
就用MG995或MG996,成本就增加不了多少。

网友A:
收放的强度不够吧,毕竟下面挂的是相机,坠机的时候还指望脚架卸力呢。。。
不过呢,在不挂负载的时候可以不装脚架飞吗

网友B:
bmlee 说的很对,降落的力很大。
还是应该尽量考虑把负载留给用户,机体太重负载能力就没有了,少1g是1g。
关于拍摄会不会看到脚架的问题,我们是做了专门设计的,X650脚架结构作了很多个版本,最后确定的是大部分相机都不会拍摄到电机(十字飞行,广角DC),拍摄到脚架就更不可能了。这些细节我们是充分考虑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