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维修问题!

楼主(2010-08-26):
一个买来不久的二手固朗电直的KDS40A电调,过热烧坏(似乎是这种电调的通病)。检查发现两块7823Z已烧毁,在淘宝买来7832(不带Z,据说是可以代换)更换以后,接2208
电机
试验,通电时无检测音,
遥控器
油门下半程能控制电机转速,上半程电机转速和电流无变化,且电机最大转速和电流也达不到最大。请问这是电机本来性能就如此呢?还是电调其他部位还有毛病?或者是电调没有设置好的缘故?

网友A:
最好检测一下其他肉眼不能发现烧坏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