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KT机选电机?

楼主(2010-08-26):
看到论坛很多模友作的5mm KT clik/index, 一般大概的翼展在850-900mm,重量大概330-420g.这样的配置下,很多模友选择 2212电机,我从论坛上搜套了下面3种配置
1) 2212 1400KV + 2S 20C 电池
2) 2212 1000KV + 3S 20C电池
2) 2212 1400KV + 3S 20C电池
想请教一下有经验的模友,这三种配置各有什么优缺点,哪个更好一些?

还有2212电机大家好像主要买 xxd和朗宇的多,请问对新手而言,哪一个更好一些?

先谢了!

网友:
2212 1400KV + 3S 20C电池
搭配9060浆 效果觉对好 吊机绝对爽 就是比较费电

网友:
1000KV加1047桨的速度就会慢一点的,拉力也大,就是反扭厉害点

网友A:
朗宇的无刷马达比XXD的要好得多!

 朗宇的无刷马达质量,性能都能够有保证!

网友B:
用2208 KV1100好点,2212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208 KV1100好点,2212小重

多谢cqmiao
有一个疑问,2208是轻一些,但是动力应该也小一些吧? 关键是装到KT机上的最后效果哪个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朗宇的无刷马达质量,性能都能够有保证!

VTOL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
朗宇的电机和xxd相比,那个更好修?哪个配件更容易找呢?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已经在为炸机维修做准备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期待更多的 解答!

网友C:
我还用银燕2215 KV1260的呢。 配9050桨慢的很,用1047就快些。
我的JJ全重410G。1047桨半油门吊机。
9050桨慢飞配1300MA 3S 20C可以飞12分钟。
你可以看看这儿,我的EXTRA330: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663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用银燕2215 KV1260的呢。 配9050桨慢的很,用1047就快些。
我的JJ全重410G。1047桨半油门吊机。
9050桨慢飞配1300MA 3S 20C可以飞12分钟。
你可以看看这儿,我的EXTRA330:http://bbs.5imx.com/bbs/vie ...
多谢初级烧友,
能否给份EXTRA330的KT 图纸啊? jamber001@sina.com
再者,还有个问题,不知是否了解答 案?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7835&pid=5281858&page=1&extra=page%3D2#pid52818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