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后的故障

楼主(2010-08-27):
昨天惨重,20米俯冲电池先着地冒烟当场烧毁,回来修机时发现推全油门是电机的转速大概只有炸机前的百分之五十,电调接到接收机上伺服机都正常工作。现在就是不知道是电调坏了还是电机坏了,手头没有多余的电机和电调进行试验证,大家帮忙分析看看。

网友:
高温退磁

网友A:
要么电机轴歪了,要么电调有问题。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可能就是炸一下的震动,使电调失忆了,设置全没有了,建议LZ先重新设一下油门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电机轴歪了,要么电调有问题。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可能就是炸一下的震动,使电调失忆了,设置全没有了,建议LZ先重新设一下油门行程。
哈哈

网友:
机率很小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