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的电子设备真的是鸡肋!!!

楼主(2010-08-27):
飞了一段时间的亚拓,感觉就机身好,精度比较高。

但亚拓的电子设备还是比较鸡肋的,无论从价格上来说,还是从性能上来讲,都是如此。

新手飞悬停和航线,亚拓的电子设备是合适的,但价格贵,新手不做3D的话,完全没有必要用YT的设备,比亚拓便宜的设备一样用的很好,这里不多举例,坛子里很多,自己搜一下就知道了。

飞3D或者追求完美主义者,像YT的3G、780、410、420、510、520、610、620简直都是鸡肋货!性能和高端的东西没法比,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2/3的780在小鸡上的金鱼尾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原因在哪里?YT自己也讲不清楚,因为还有1/3确实是没有问题的!!用780,还得看RP???

目前在国外玩3G的,基本不用YT的东西。YT的3G确实是属于体验性质的东西。从版本不断升级可以看出,系统非常的不稳定!高空3G死机、重启事故不断。

所以,再买YT的飞机时,绝对只买空机!空机足够了!新手配低端的电子设备,高手上高端产品!

————因为,YT的电子设备就是鸡肋!

网友:
关键是YT基本上没有空机

网友:
我的是YT450 sport,DS410,DS420 + GP780.
能帮我推荐一下更换什么舵机好呢?

网友:
一直都沒觉得亚托的电子好,420在调机的时候都会挂掉

网友:
YT还是买空机版吧

网友:
这些问题我在去年就已了解。

网友:
MSYT不大卖空机的

网友:
他们是套买的。其实买拆机版就行。YT的空机,炸了用原厂件,老百姓是受不了的

网友:
亚拓的电子设备我觉得电调不错,特别是那个缓启动

网友:
缓启动的电调多的是

楼主:
台湾和香港就有空机版卖!但国内好像确实没有卖!

网友:
YT的空机版淘宝上有的卖的!

网友:
LZ的3G怎么了?

网友:
这个是LZ的550 3G用下来的感受?看来你又要烧包了哦!买V-BAR吧!我就打算以后的大机用V-BAR了,最多空机用YT了!

楼主:
不用V8,现在看中一个德国的3G陀螺,即可以作为普通陀螺,也可以作为3G。这个厂商是给真机做陀螺仪的!!牛X极了!!!

悬停航线没有问题,在一台450破机上试了,因为主轴是弯的,所以JJ双桨都达到了2CM,整机震动大的一塌糊涂!但用这个陀螺,照样尾巴刚刚地!!飞机超稳,还不会掉高度!!!!测试用的尾舵是420的哈!

悬停和航线超赞!!!因为可以选择尾舵机的速度,低速、较低速和中速,以及更快速度,一切设定都非常方便,菜单选择式的,只要设好,一切都交给陀螺自动计算了。

750、780在悬停时不掉高度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油门需要不断地调整,以便把JJ停在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上。但这个陀螺根本就不用!

现在正等高手飞3D测试下,如果OK,再在我的250上试下,如果都OK得话,我就准备把陀螺都换成这个陀螺,价格也并不贵,1800一颗而已。

网友:
什么牌子的?弄个照片出来看看!

网友:
亚托610 650用着还可以。。。

网友:
    同感!!!   一直关注3G! 感觉就是一个体验性产品!  不稳定!  怕! 怕!     LZ 能把这款陀螺仪介绍得更详细些吗?      期待!!!

楼主:
牌子没记住,B开头的,照片什么的回头一定上。

亚拓610、650我都用的有点怕了,瞬间电流7A一个!!!!4个舵机就耗掉近30A的电流!!!

再加上电机的,算算看吧,谁吃得消??

我飞悬停和航线,自然不会产生这么大的电流。

但圈子里有朋友飞550E3D,一个因电流过大,凤凰100A的电调保护了,炸鸡!!!

一个也是电流过大,电池两根线都烧糊了!!!恐怖啊!!!报废一块6S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