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画圆!

楼主(2010-08-27):
大家看看我的450怎么办?KDS800+DSW417(这个商家说可以同9257媲美,我相信了),想练习悬停,在不打尾舵的情况下,无论我怎么调,都是以我为圆心,以我与飞机的距离为半径画圆,从左到有的,一分中有一圈多,真的让我受不了!  这温票咋这么严重呢?怎么办啊?

网友:
已经很好了,你还想怎么样?

网友:
自己手动调整咯。没太大差别的,稍微点温飘没关系,关键是3D螺距急剧变化时尾巴还稳不稳。

网友:
再调一下空上的微调啊

网友A:
怎么感觉楼主的描述不像是温飘倒像是刷祸?

网友:
最好的办法把800+417换成401+9257。

网友:
此现象鉴定为 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楼主的描述不像是温飘倒像是刷祸?

如果是刷锅又怎么解决呢?

网友:
千万别解决,我想练刷锅到现在还不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刷锅又怎么解决呢?

晕哟!刷锅是一种特级啊!没文化真可悲啊!

网友:
温漂是以飞机主轴为圆心,LZ说的是以自己为圆心,我感觉是副翼和锁尾的综合问题,建议看看十字盘是否水平,三个斜盘舵机的行程是否一样,陀螺仪器感度够不够,尾舵机中立点和行程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
冒昧的问一下 lz 会调中立点吗?

网友:
请注意 450在悬停的时候由于尾桨产生的推力的关系,是往右倾斜的,非常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