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制或者改制220V装110V的变压器

楼主(2010-08-27):
最近买了不少洋二都是110V的,家里就一个虚标3000VA的打印机用的变压器,
怕是不够用了,
请问,如果用这个变压器改制成大功率的是否可行,
或者干脆自己买材料自制
我对这方面不懂,
请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
变压器一直收藏在阳台,晚上回家拍个照片上来
大家看看

铜线直径

铜线直径

变压器直径

变压器直径

变压器直径

变压器直径

楼主:
占位

上图用

打开后全貌

打开后全貌

总体尺寸

总体尺寸

线圈尺寸

线圈尺寸

线圈细节

线圈细节

接线

接线

风扇供电1

风扇供电1

接线2

接线2

电源接口及风扇散热口

电源接口及风扇散热口

电源接口

电源接口

网友A:
拆除次级绕组,选用线径截面积为初级线径截面积2倍左右的线材绕初级匝数的一半即可。

网友B:
变压器的最大功率是固定的

多大的体积 多大的功率 不是随便改的

改的只是电压  总功率不变 自己算算

网友C:
好像变压器的功率,和硅钢的截面积有关系的。论坛里有坛友发过相关文章,LZ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D:
我家有空调用的变压器!上面标着2000W   110V,是买日本旧空调带着的!

网友E:
复印机的变压器应该足够了。比现在卖的新的好用。我一直在用(2000瓦的),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家有空调用的变压器!上面标着2000W   110V,是买日本旧空调带着的!

你太幸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除次级绕组,选用线径截面积为初级线径截面积2倍左右的线材绕初级匝数的一半即可。

那如果买来的线不好,
是不是都要自己重新缠绕阿

楼主:
我打开看过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的最大功率是固定的

多大的体积 多大的功率 不是随便改的

改的只是电压  总功率不变 自己算算
是环形的,
看来想增大功率得增大铁芯截面积了

楼主:
多谢

引用 网友C:
好像变压器的功率,和硅钢的截面积有关系的。论坛里有坛友发过相关文章,LZ可以搜索一下。
我查查看,
不过好像自制功率>3000瓦的成本可是不低啊
尤其自己少量购买的前提下.

楼主:
但愿如此

引用 网友E:
复印机的变压器应该足够了。比现在卖的新的好用。我一直在用(2000瓦的),个人观点。
我就是随便在中关村一个复印机耗材维修店买的,
价格才100多点,
担心用料不实在

网友:
真要3000W的,100元怕下不来,因为废铜也不止这个价。220V3000W的一次电流,不扣出效率也要13.6安培,一般变压器的铜线载流量大概是2.5A/平方毫米,你算下要多粗线,多大体积,3000w的变压器,一次线我算应该有3mm直径差不多。自耦变压器的体积能小些。不知道对不对,高手斧正。

网友:
在中间抽头,即可取出110v,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很精辟,但还想往下听,是细线输出还是粗线输出呀?

网友F:
兄弟,这个是铝线的,我有一个2KVA的一模一样的在用着。

里面是质量最次的硅铁片。

网友G:
你的这个自藕变压器吧3000瓦的隔离变压器个头要大一半

网友:
听说过 但是我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这个是铝线的,我有一个2KVA的一模一样的在用着。

里面是质量最次的硅铁片。

我这个标的是3200VA
我称了重量接近5KG,
看来虚标了不少

楼主:
还真是自藕变压器

引用 网友G:
你的这个自藕变压器吧3000瓦的隔离变压器个头要大一半
百度查了一下:

自耦变压器是只有一个绕组的变压器,当作为降压变压器使用时,从绕组中抽出一部分线匝作为二次绕组;当作为升压变压器使用时,外施电压只加在绕组的—部分线匝上。通常把同时属于一次和二次的那部分绕组称为公共绕组,其余部分称为串联绕组,同容量的自藕变压器与普通变压器相比,不但尺寸小,而且效率高,并且变压器容量越大,电压越高.这个优点就越加突出。因此随着电力系统的发展、电压等级的提高和输送容量的增大,自藕变压器由于其容量大、损耗小、造价低而得到广泛应用。 和普通双绕组变压器相比,自耦变压器有以下主要特点: (1)由于自耦变压器的计算容量小于额定容量.所以在同样的额定容量下,自耦变压器的主要尺寸较小,有效材料(硅钢片和导线)和结构材料(钢材)都相应减少,从而降低了成本。有效材料的减少使得铜耗和铁耗也相应减少,故自耦变压器的效率较高。同时由于主要尺寸的缩小和质量的减小,可以在容许的运输条件下制造单台容量更大的变压器。但通常在自耦变压器中只有k≤2时,上述优点才明显。 (2)由于自耦变压器的短路阻抗标幺值比双绕组变压器小,故电压变化率较小,但短路电流较大。 (3)由于自耦变压器一、二次之间有电的直接联系,当高压侧过电压时会引起低压侧严重过电压。为了避免这种危险,一、二次都必须装设避雷器,不要认为一、二次绕组是串联的,一次已装、二次就可省略。 (4)在一般变压器中。有载调压装置往往连接在接地的中性点上,这样调压装置的电压等级可以比在线端调压时低。而自耦变压器中性点调压侧会带来所谓的相关调压问题。因此,要求自耦变压器有载调压时,只能采用线端调压方式。

楼主:
好像自藕变压器

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