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550E碳纖尾翼和600通用吗

楼主(2010-08-27):
有人知道550E碳纖尾翼和600通用吗?

网友A: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通用

楼主:
网上很难买到550的原装配件,所以要问下,600能用就好办了

网友B:
不通用好像,长度不一样

网友C:
600的锯一点就是500的了

网友C:
不对,是550的

网友D:
500的尾桨是70mm长
550的尾桨是90mm长,或者用85mm长
600的尾桨是95mm长
500,550,600的尾桨安装孔都是一样大和一样厚的,所以可以换着用,只要不怕扫地或是大桨砍到尾桨~~

网友E:
我保证,不会被大桨砍到,也不会扫地!
其实,550E的脚架最好也用600的。

网友F:
我已更變了600的垂直尾翼,效果比550的好,而震動亦相對少了。

网友G:
550原带的是80mm的,600是92,我换过600的,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