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买大脚!大家看看这个升级版的行吗!

楼主(2010-08-27):
遥控车模 恒龙3851-2 遥控大脚车 四驱车模 全新升级高性能版本
技术参数:
货号:3851-2
长度:398MM   宽度:310MM   高度:200MM
左右轮距:250MM    前后轮距258MM
底盘离地高:55MM  轮子直径:120MM  轮子宽度:68MM
车身净重 2.3kg  加包装有4.9kg
引擎级别:RC550
全新升级高性能版本:
升级1:升级为全金属转向舵机,不会因轻轻碰撞舵机扫齿而烦恼
升级2:升级为高性能高速电机,使车子不仅在速度上有一个很大的提升,而且该电机还可以长时间工作,不会发烫 烧坏电机。注:(原装电机连续使用时间不得超过15分钟,超过会马上冒烟烧坏)
升级3:升级为高性能超强爆发力3300毫安EP镍氢电池,使车子不仅在速度上可以提升三分之一以上 而且连续使用时间可以提升到35分钟以上。EP高性能电池内阻非常低,充足电可以保存1个月仍然90%容量.注:(原装电池是1800镍隔电池,在车子上使用时间不会超过10分钟,而且内阻很大如果充足电放上1个星期,基本没容量了,必需要重新充电,大部分客户如果对比过的,都是想把原装电池扔了的想法).
我第一次玩这个行吗?

网友:
车不太懂!帮顶。。。。

网友:
感觉是广告

网友:
说实话~~我觉得是垃圾~~~~

楼主:
不是广告啊!我是新手!哪能学习基础知识?这个车凑合吗?我就600-700块

楼主:
大家给点意见我就这点钱!我玩车很省的!

楼主:
大哥们真不是广告贴!这个配置新手玩可以吗?他升级的东西行吗?

网友:
买无限HSP的94188大脚车吧,做工不错,配件便宜又丰富
我正在玩
一个礼拜干掉一桶油

楼主:
我去淘宝看看

楼主:
游动的玩不起暂时没钱!我第一次玩模型!以前的都是玩具!
弄个电动的玩玩的了!

网友:
跟8楼一样我也在玩无限94188大脚1/10油车,才八百多,不用再升级。声威力猛,也算省油,很爽。

个人意见:
(1)  楼主想买的1/10电车的车架和上下摆臂看似太单薄了,撞车时易断。
(2)  你更很快会想改无擦加锂电,总价会更高。
(3)  带几块电去外场群跑很快就用完了,只能光看著其他人爽跑油车(加油声可爱极了)。
(4)  电车因要散热很难做防水,下微雨或地上多水就要收车(易烧电机和电调),错过了玩水车的超爽乐趣。
(5)  95元一桶4升25%国产燃油已可玩很久了。虽然无擦电车可更快和使用略便宜但享受却远远不及油车啊。

以上是个人体验,支持电车的当然也有自己的原因,各有所好,能乐在其中就行了。:loveliness:

网友:
油车也玩过,有点麻烦,被投诉了几回,放家里了,电车我用双15C5000MA的电池,能不停的跑接近2个小时,一般的在小区玩油车会被投诉,电车就不会了,恒龙的A臂太容易断,HSP的底板没金属的,速度快的话撞墙上就得换底板,自己正在DIY金属底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玩二小时   学习了

网友:
还是无限94111好点,玩的人多

网友(2010-09-29):
我也是新手,买的就是这款,随便玩玩还是不错的,不是很暴力就耐玩一点

网友:
我也是HL 3851-2。。。不过升级了4个金属臂。电调换了。。电机原厂有刷没换。。现在上2S 6800的锂电能爽完2-3小时。一样也抬头。速度也还不错~模型在于折腾。一次到位反而玩玩就没什么意思了~个人意见。勿拍~

网友:
1。先确定是否一定要玩模型,如果不是,最好别玩,烧钱。
2。如果上面这个车还没买,那就不要买了,我最初也玩这个,不过直接买的空车架,改无刷,有刷感觉就是个玩具,无刷这个车每玩必坏(不撞车,不飞坡),买了个车作配件,又买了无数配件,升级所有能升级的金属件,还是不行。钱发现没少花,但是车没有玩爽,不过想练习修车技术,那真的可以练习的相当的好。
3。如果真的想玩,建议直接上个好车,E-REVO BL,4S锂电(基本不坏,买过来之需要买电池,充电器,其他都不必要升级。6S也容易坏零件,需要升级),没银子可以考虑mini e-revo,不过我觉得太小。还没银子,慢慢攒,做个计划,每个月攒多少,正好考验一下自己是否真的需要玩模型。

网友:
顶LZ。。。。理性消费才是王道

网友:
其实没必要考虑这么多专业问题,玩开了就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了,玩什么都是为了自己开心,小心点玩都可以玩很久的,我的HL 3851-2一直还跟着我,去溜狗最合适,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