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个关于小丑鱼的问题!

楼主(2010-08-27):
最近想弄一套小丑鱼来玩玩,是不是一定要四通控才行?还有,需要混控吗?

网友:
是易思凯的小丑鱼吗?

楼主:
好像是什么nimo的!

网友:
nimo是4通的,不需要混控

当然这是推荐的做法,你要自己改成3通或者混控的也行,只是未必好飞:)

网友:
这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是4通的

网友:
三通也可以,副翼不要了

网友:
不好飞,鉴定完毕